变频器多机运行

楼主(2015-11-13):
各位好:
 请教一下各位,我现在要使用一台变频器拖动3个电机,如下图所示:
有时需要电机1,2,3独立运行,有时需要两台同时运行,有时需要3台同时运行。
现在我遇到的情况是:比如正在电机机1运转中,如果要电机2,电机3也在这个时候
投入运行,那么KM2,KM3合上,变频器马上就会报警过载。
我想这是突然启动两台电机,启动电流过大所致。

想请教一下这种情况怎么破?

网友A:
关键就是变频器的控制,当任何一台马达的接触器启停的时候都要将变频器的RUN信号变为STOP信号,也就是三台马达,每台马达有启动和停止两个信号,3*2=6,就是变频器被6路开关量信号控制。

网友B:
呵呵;记住一点,在变频器有输出时是不能增加或减少电机的;否则都会报警;
所以你电机如何切换,都要先把变频器运行信号关闭;

网友C:
在运行时是不能加入负载的!

网友D:
任何切换时,事先都要关闭变频输出信号,待电机停止后再切换输出。

网友E:
估计变频器加大3倍还差不多。1.5kw 3个用个5.5kw的变频器不知道行不。或者7.5kw的。好像纺织机械有一个变频器带20个左右的小电机。是不是随时切换我给忘记了。

网友F:
为什么不用三个变频器,,,,一拖二还要独立启动,,真没见过

网友G:
可以试试第一电机运行时,先取消变频器的运行信号,在第一电机降速时闭合km2,然后再闭合变频器的运行信号,使得两个电机运转起来。

网友H:
络丝机是11KW变频器,带40个180w电机,每个电机都是有单独起停,随时增减电机

网友I:
引用 楼主:
各位好:
 请教一下各位,我现在要使用一台变频器拖动3个电机,如下图所示:
有时需要电机1,2,3独立运行,有时需要两台同时运行,有时需要3台同时运行。
现在我遇到的情况是:比如正在电机机1运转中,如果要电机2,电机3也在这个时候
投入运行,那么KM2,KM3合上,变频器马上就会报警过载。
我想这是突然启动两台电机,启动电流过大所致。

想请教一下这种情况怎么破?

加大变频器容量,按电机总功率乘以十选型,谅他也不敢保护。

网友J:
断开运行信号后,再启动。

网友K:
一拖三没用过。网上有应用实例吗?

网友L:
前面的意见,是说电动机需同时起停吧;而8楼说“随时增减电机”,不知是什么情况。
看到一个旧帖子“变频器一拖多的问题”,也只讨论了同时起动。

网友M:
一拖三并联驱动,如果需要带载运行在线的通断,断是没问题,通就会来事了。从成本上考虑,还是三台各自独立驱动吧。有一种情况除非,那就是3台电机输出轴同轴连接,也就是不管三台电机是否有不带电的,电机轴都一致的转动,那在线通断不会有事。

当然,前提条件时,变频器的输出不能像顶楼所示那样直接连接,变频器和3个并联驱动电机之间加输出电抗器才行!

网友N:
2楼师傅说的有道理!你的设备如果可以先停下来再选择开几几个电机的话,那一拖3没有问题,否则你就算加大变频器容量,寿命也是个问题……

网友O:
这种工作模式你还是一个电机一个变频器,目前变频器白菜价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L:
前面的意见,是说电动机需同时起停吧;而8楼说“随时增减电机”,不知是什么情况。
看到一个旧帖子“变频器一拖多的问题”,也只讨论了同时起动。
络丝机说通俗点是玻璃纤维涂塑工艺的收线设备,每一根线都由一个180w电机驱动卷绕,生产过程中某一根线断了或放线换轴都是单独停掉,接好后再次启动本路

网友P:
加大变频容量,其他没有办法

网友Q:
我在豆丁看到一篇关于变频器一拖多的文章,主要意思就是如果你三台电机分别进行随时启动,那么你在选择变频器时,需要按照三台电机功率之和的五至七倍的功率选取变频器。依据这个来看的话,应该是你的变频器选型太小了。

网友R:
最好不要这样用,在不停机切换负载的情况很容易炸鸡哦。。

网友L:
回复 网友H:

谢谢解答!
这样看来,可能与 单台电机功率和变频器容量有关。

网友S:
我用11KW的变频器带一台4KW和1.5KW的电机,起停没影响。看来还是变频器的容量是关键

网友D:
适当加大容量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T:
你想这样带载切换的话,没法破,这是不可以的。

网友M:
如果拿变频器当一个电源来使(随时在线起停),那变频器的容量等于电机容量的7倍以上,是符合原理的(因为电机直接启动)。反之如果停下来闭合启动电机,等于软启动,变频器的容量就可以1:1对电机容量。

权衡大容量装置的成本,真不如单机传动,一个电机用一个变频器,这样可能更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