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现在自己学定位控制,我把书上的程序用GX-WORKS2下到PLC不知怎么没有输出?Y0,Y2一直为OFF,

楼主(2015-11-13):
求助:现在自己学定位控制,我把书上的程序用GX-WORKS2下到PLC不知怎么没有输出?Y0,Y2一直为OFF,我用的是FX3SA-10MT-CM的PLC,谁能帮帮忙,PLC还要设定什么吗?我看书上用GX-Developer时有个PLC设位设定的,但我用WORKS2没找到在哪设,

楼主:
监控一直OFF,PLC实际也是一直不工作

网友A:
单独试这段指令如何(如果能够如此试的话)。

网友B:
是不是P L C主机开关打到stop

楼主:
都是打到RUN上的,现在有输出了,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昨晚把电关了,再开就有输出了,但这三菱的也会有像欧姆龙一样的有些要断电再上电的吗?还有现在是有输出但我看到有时候输出脉冲的Y0会一闪一闪的,有时就一直亮,我给的脉冲频率没有那么低呀?是什么原因呢?是PLC有问题吗?还是哪没设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