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3):
家里装修,受原开关箱大小限制,采用了单极漏电开关,这种开关只断开火线,那么万一把零火线调换,就失去保护作用了,于是想了一下如何能避免这种情况出现?经试验在接地线与零线之间接上一个7K左右的电阻,当进线零火调换后,零线变火线,也就是在火线与接地线之间接上了7K电阻,产生30mA左右漏电流,漏电开关就会动作。

网友A:
一般专业电工接是不出接错的,不过你的方法很实用

网友B:
一般家装线路都是一次成型,使用N年,除非突增大功率家用电器导致暗装线路故障,需要检修,才会考虑调换火零进行测试,或者出现某个半桶水的户主擅自动手检修,在进线处调换火零。

网友C:
说不出这样做的确切隐患,但这样做应当是错误的。

网友D:
这个应该申请专利,再卖给做漏电开关的厂家,你这样做也太雷锋了

网友E:
无规矩不成方圆,不懂技术硬来,后果自负即可

网友F:
有单级的漏电开关吗???什么样的,,单级的是怎么测漏电的

网友G:
这个   装之前要确认好的    如果专业电工这样分不清  你敢用他吗

网友C:
回复 网友F:

单极的,可能是指 1P+N 的吧。

网友H:
实用就好!

网友I:
其实办法很多,最好是试电笔或万用表,一侧即可知道火线和零线了。楼主的办法是针对漏电保护的测试,还是很有意思的。一般的漏电保护测试按钮就是这个原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实用就好!

应当是“安全第一”。

网友J:
应该有点问题,你把零线和地线串接一个7K的电阻,如果有时三相电流不平衡时,地线有电流与总电源中性线形成短路电流,以至你的开关跳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极的,可能是指 1P+N 的吧。
是的。一般双极漏电开关要占用4P的位置,而这种漏电开关只占用2P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其实办法很多,最好是试电笔或万用表,一侧即可知道火线和零线了。楼主的办法是针对漏电保护的测试,还是很有意思的。一般的漏电保护测试按钮就是这个原理吧。
我就是电工,线路都是自已搞的,当然不会接错。问题是在农村,单相线路在室外弯弯绕要经过好几家,就怕室外线路出现故障,重新连接时出现零火调换现象。虽然这种情况很少出现,但也有过把380V当单相电送入居民家中的报道,想想万一遇到马大哈电工,后果很严重,所以就考虑要采取措施以防万一。

网友K:
你这办法不错

网友L:
楼主这方法挺好的,有机会试下。

网友M:
光看这个帖子标题都有点怂人了。胆子小的看了里面的 介绍,表示,以后尽量找安全的电路来做

网友N:
没见过单极漏电开关

网友O:
7K的电阻功率还是要考虑

网友P:
如果是永久性连接一个电阻,则这种做法应当是错误的;如果是短时试验,尚可——
例如,有一种插接于插座上的检测装置,判断N线与L线是否接错等,用毕即拔除(或断开);具体电路未作了解。

牵涉到安全的问题,必须遵守规范,或者考虑是否违反了规范,或有无规范依据,而不仅仅是从电工原理上可通过;
可参见TN-S系统的概念,或有关标准规范。

如果需反对我的看法,请列出有关标准规范的条文,或者是引用权威的观点;
由于掌握的资料有限,本人列不出具体的理由。

网友Q:
还有这一招?

楼主:
引用 网友P:
如果是永久性连接一个电阻,则这种做法应当是错误的;如果是短时试验,尚可——
例如,有一种插接于插座上的检测装置,判断N线与L线是否接错等,用毕即拔除(或断开);具体电路未作了解。

牵涉到安全的问题,必须遵守规范,或者考虑是否违反了规范,或有无规范依据,而不仅仅是从电工原理上可通过;
可参见TN-S系统的概念,或有关标准规范。

如果需反对我的看法,请列出有关标准规范的条文,或者是引用权威的观点;
由于掌握的资料有限,本人列不出具体的理由。
是的,作为一种检测手段可行,但不能推广应用。如果家家户户都这么做,也即零线与地线间并联了N个7K电阻,这样零线与地线就变为直接连通了。

网友R:
可以用来试一下线路终端在漏电情况下,漏电开关是否动作。

网友S:
从变压器出来,要求零线与地线始终分开,你给接上了本身就有安全隐患

网友T:
很实用的,特别在家装时易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