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300应用

楼主(2015-11-13):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的借口设置的没错吧MPI接口

网友A:
楼主用是什么版本?电脑装的什么系统?

网友B:
可访问站点是空的,没有可访问站点肯定是连不上的!

网友C:
都没看到你设置的PC/PG接口图片

网友D:
一般是设置的问题吧,,我买200的线也是怎么也不行,,一咨询卖线的,改设置就好了

网友E:
楼主是不是设置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