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回原点问题

楼主(2015-11-13):
左限位  原点检测 右限位 三个点 比如说开机回原点 从右往右 然后近原点检测过了停止了 如果此时又重新上电 因为已经过了原点信号 哪不是还会执行回原点 哪不会一直跑到右限位吗? 再假设如果到了右限位,再反转回过到了原点检测过了停止 哪不是原点位置停在左边了吗?这不科学吧!

网友A:
这个不是之前问过的问题吗

网友B:
会出现这问题,那就改改。

网友C:
是的,原点回归就是朝着一个方向来的,

网友D:
未用过,应当可以在程序上进行适当处理、或者操作时注意吧;
查到一个帖子“回原点问题求教”,或可以参看。

网友E:
可以做程序避免这种事发生

网友F:
伺服回原点我是这样做的:回原点的方向是可以固定的,首先快速返回,碰到原点开关后,减速,停止!这种情况是指负载轴停在原点开关前面的情况下。。
如果停在原点开关后面什么办? 那不是还有极限开关吗?首先同样快速返回,如果碰到的是极限开关,则再往反方向移动一段距离,保证工作台停在原点开关前面。然后再重新回一次原点。。

网友G:
既然是原点为什么不能停在原点,却要过冲一点呢?如果就是这样,6楼的方法麻烦点,但也是能解决问题的,因为此问题只是在上电时才会有。

网友H:
如果是绝对编码器,就不存在原点问题。
如果是普通光电开关的,这个就有点麻烦,超出原点,就必须手动返回,然后再回原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主要是过原点停有个减速慢停 这样更准确些 如果到了限位开关就停有时会有偏差而且有点大

网友I:
回原点必须如此动作,因为位置不知道!
否则你就改用绝对值编码器(记得伺服驱动器加装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