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软件安装

楼主(2015-11-14):
请教各位大神 欧姆龙CPT编程软件怎么安装

网友A:
这个年代了  你还安装CPT软件干嘛呢

楼主:
以前的设备用的是这个

楼主:
安装新版本的能打开程序吗

网友A:
为什么打不开呢

网友B:
直接安装CX One即可

网友C:
直接安装最新的软件,不行就把plc给换了,要更新换代了

网友A:
plc没坏也不一定都换

楼主:
这个Cpt型号跟哪个型号软件通用,有的型号安装后程序打不开

网友A:
哪个cpu
这个软件也读取不了C60P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