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4):
如何用台达触摸屏画XY曲线?X量是长度Y是压力。

网友A:
右专门的控件,把变量连接即可,曲线图控件,好长时间没有用台达屏了。

网友B:
不用你画,定义下关联的变量。

楼主:
是X轴的量不是时间,是长度。实际具体的方法。

网友C:
X轴是长度的还真没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