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4):
大神们看看这个东西是什么来的,有什么用。

网友A:
没见过,转换接口?

网友B:
串口转红外线接口?还是遥控器接口?只是猜测。

网友C:
什么转换口?

网友D:
4楼这么一说,还有点像;不知有不有型号什么的,或者看看主IC的型号。

网友E:
看前面有发射和接收,应该是个条形码扫描仪,没有驱动恐怕没法使用。

网友F:
反正是个无线的东东,

网友G:
专门定制的配件,没有资料与相关搭配件,比如光盘,遥控器,没有用处的,扔了吧。

网友H:
 现在真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有啊 ,,能人也太多了

网友I:
这个好像是数据线

网友J:
白色部分楼主上几个清晰点的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