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4):
目前生产线上使用了两种OMRON的接近开关,直径18mm。一种型号是E2E-X10ME,另一种是E2B-M18KN16.价格差别较大,在外观上分不出来真假。上传两组照片,请各位看一下

楼主:
上面的两张图片是E2E
下面的两张图片是E2B
这都是检测头被撞坏以后的形状

网友A:
这个,拿来测试一下,如果都能满足使用要求且皮实可靠的话,当然选择便宜的。其实接近开关的技术很成熟,只要制造工艺满足使用要求,价格上当然是越便宜越好嘛。

楼主:
在一条生产线上使用的接近开关运行不稳定,我另选了OMRON的E2B,采购价格是145。后来生产线的设计厂家也给选配了OMRON的E2E,当时外观上也看不出来,只是使用中各别的接近开关指示灯闪烁,怀疑是假的,经咨询其价格是五十多。郑州的一家供应商是批量拿货时价格还要80多。
后来有接近开关被撞坏的,看到两种OMRON的接近开关的内部的制造工艺差别很大,E2A的应该是假的
  原有用过另一个牌子的接近开关,经常出的故障是指示灯指示正常,但原来的常开变成了常闭

网友B:
高仿还好,低仿误动作,220v常闭遇到过。

网友C:
照你说的这个价格都不是真的,真的比这价格高多了。高仿的在七八十左右。采购买回来是一百五有可能被坑或油水。

网友D:
指示灯闪烁时,输出信号如何;若是运行不稳定,则质量就可能不可靠了。

楼主:
100多的价格买到的应该是真的,保盟纯进口的价格也不是很高。
现在E2B的使用很是稳定,应该不错。另外还用用到一种E2EH耐高温120度的,是650

网友E:
应该都是真的,只是性能不一样而以,使用场所也不一样吧。

网友F:
也许你两个都是假的呢

网友G:
我一般都是选用屏蔽型,稳定可靠

网友H:
假的太多了,,水货也多,,,

网友I:
欧姆龙市场上水货太多,特别是中间继电器

网友J:
买假货,还不如买正品国产

网友K:
假的很多 特别是OMRON的

网友L:
假货,仿冒泛滥,鱼龙混珠。

网友M:
一个国产,一个进口的

网友N:
我们一直用E2E的,价格150多,不过从来没有坏过,值

网友O:
这个东西,非专业的,是很难辨真假的。

网友P:
找正规的代理商啊

网友Q:
这是坑的节奏,因为外观是完全看不出来啊

网友R:
回复 楼主:
接近开关使用的整流电源要求比较高,最好用开关电源。如果用全波整流加电容滤波的话,某些品牌的近接开关很容易误动作,有些阀的线圈并接的二极管有问题或是和制动线圈共同一直流电源,也很容易造成近接开关误动作。

网友S:
引用 楼主:
在一条生产线上使用的接近开关运行不稳定,我另选了OMRON的E2B,采购价格是145。后来生产线的设计厂家也给选配了OMRON的E2E,当时外观上也看不出来,只是使用中各别的接近开关指示灯闪烁,怀疑是假的,经咨询其价格是五十多。郑州的一家供应商是批量拿货时价格还要80多。
后来有接近开关被撞坏的,看到两种OMRON的接近开关的内部的制造工艺差别很大,E2A的应该是假的
  原有用过另一个牌子的接近开关,经常出的故障是指示灯指示正常,但原来的常开变成了常闭
50多是那种,e2e?假的
有e2a什么关系?
从图片看,环境太差,换型号吧,或做一下防护

网友T:
考慮一下浙江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S:
引用 楼主:
在一条生产线上使用的接近开关运行不稳定,我另选了OMRON的E2B,采购价格是145。后来生产线的设计厂家也给选配了OMRON的E2E,当时外观上也看不出来,只是使用中各别的接近开关指示灯闪烁,怀疑是假的,经咨询其价格是五十多。郑州的一家供应商是批量拿货时价格还要80多。
后来有接近开关被撞坏的,看到两种OMRON的接近开关的内部的制造工艺差别很大,E2A的应该是假的
  原有用过另一个牌子的接近开关,经常出的故障是指示灯指示正常,但原来的常开变成了常闭
50多是那种,e2e?假的
有e2a什么关系?
从图片看,环境太差,换型号吧,或做一下防护
图片上的两个是被撞坏的,设备上有油。如果不是外力损坏,基本上没有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R:
接近开关使用的整流电源要求比较高,最好用开关电源。如果用全波整流加电容滤波的话,某些品牌的近接开关很容易误动作,有些阀的线圈并接的二极管有问题或是和制动线圈共同一直流电源,也很容易造成近接开关误动作。
现在使用的就是开关电源,损坏的原因(OMRON的E2B)基本上都是外力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们采购买的OMRON中继没有像是真的,都是凑合用。

楼主:
同等外径的,屏蔽型的比非屏蔽型的检测距离少了一半,想用些检测距离长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们采购买的OMRON中继没有像是真的,都是凑合用。
购买最新出品那种GS的,那种暂时没有假货

网友G:
E2E-X7D1-N,这里价格要205,我不知道你们50元买的什么东西

网友S:
回复 楼主:
不是使用坏的,外力撞坏的,还讨论神马真假。
这东西被撞,只能说太糙

楼主:
引用 网友G:
E2E-X7D1-N,这里价格要205,我不知道你们50元买的什么东西
E2E-X10ML1-Z
即便是同等的东西,不同的供货渠道,价格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不是使用坏的,外力撞坏的,还讨论神马真假。
这东西被撞,只能说太糙
在外观上没有分辨出来,在遇到被撞坏的开关后发现制造工艺差别很大。而不是说因为它被撞坏了,才说它是假的

屏蔽型的外力撞一下开关没问题,支架被撞歪。前提是安装支架强度不是太大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S:
不是使用坏的,外力撞坏的,还讨论神马真假。
这东西被撞,只能说太糙
在外观上没有分辨出来,在遇到被撞坏的开关后发现制造工艺差别很大。而不是说因为它被撞坏了,才说它是假的

屏蔽型的外力撞一下开关没问题,支架被撞歪。前提是安装支架强度不是太大
反正我看到屏蔽型撞得外面螺纹缺失,性能依然如故

网友U:
这个品牌水货很多,还不如国产有自主品牌的产品,建议选用“普邦”,我可以提供

网友V:
各种的假货横行的

网友W:
接近只用图尔克、这个东西假货现在太多、一般看螺纹就看出来了,假货螺纹粗糙的很,我以前收到一批假的易福门的。。。

楼主:
市场上图尔克的接近开关没有假货吗?和OMRON同类型的比较价格如何?

网友X(2016-03-18):
回复 楼主:
可以试下我们的传感器,北京必得客。检测距离也可以的

网友Y:
4年来一直用E2B的,还没碰到过坏的

楼主:
碰到过新的就是坏的

网友Z(2016-04-19):
目前这个市场真假难辨。不好说,正规代理那里采购才可能是真的。

网友AA:
仿得太多了,很多小公司根本分不清正品和仿品,但是也没必要分清了

楼主(2016-07-08):
最近有接近开关(直径30毫米,检测距离30mm)疑似运行不稳定,准备更换备件,结果两个备件全是坏的,安装上什么都没有检测,一直有信号给出!

楼主:
E2B的接近开关,安装上还没等到使用,信号灯就常亮不灭了。被我给整开了,看看里面?真?假?

网友AB:
接近开关最好的辨别真假是测试,用专业的检测设备,1.检测实际的感应距离,2.电磁兼容测试如果是假货可能是经不住强磁的脉冲测试,加压到一千伏特就没信号输出,可能一般的假货也可以使用一段时间,所以一定需要专业测试检测真假才可以真正辨识。

楼主:
对于终端用户来说分辨真假真的很难

网友AB:
对于一般传感器真假外观都很难识别,做假也有的高仿很很识别,所以我们要借助检测设备去测试检测距离,电磁兼容设备,模拟实际的使用环境,看实际使用输出信号是否会不会出现问题,只有测试才最可靠说明问题。

楼主:
对于上图中的接近开关,我在办公室使用PLC测试了两天,没有故障引号,可是接到现场后还没有正式使用,有输出信号的指示灯就常亮了,在此拿到办公室测试还是没问题。
在现场同时接了两个开关另一个就没问题

网友AC:
回复 楼主:
价格太高了.

网友AD:
不知道真相,看不懂,不过买国产的应该可以了。

网友AE:
假货太多,高仿的已经到了难辨的地步

楼主(2016-09-08):
接近开关包装上的条形码和二维码做什么用的?能用它们辨别真假吗

网友AC:
最初的包装带上,你完全在没拆开之前,先验证一下,扫码一扫就知道真假

楼主:
回复 网友AC:
用什么扫码?我扫过,只是一串数字,怎么辨别

网友AF:
回复 楼主:
欧姆龙的传感器目前也就是在成都产的,也是国产化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F:
不是在上海生产的么 ?

网友AC:
回复 楼主:
看数字啊,包装上的编号跟扫出来的一样,就是真的

网友AC:
回复 网友AF:
不是所有的都是国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C:
我请购了一个金属外壳的光电开关就是要从日本进口

网友AC:
回复 楼主:
进口的型号不带Z

楼主:
回复 网友AC:
光电E2FB,金属外壳,供应商说目前只能进口

网友AG:
那种故障低用那种,不管真假好用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G:
采购近的货很不稳定,同样的牌子,一批不如一批

网友AG:
回复 楼主:
嘿嘿不是吧,我们采购到是很稳定,一直都不好用。所以我们做计划全部国产品牌,最起码买回来国产的都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G:
国产大牌也有仿得

网友S:
判断真假很简单,直接发官方维修系,看反馈信息

网友S:
这检测距离还被撞,不是设备醉了就是人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S:
都喝高了

网友AC(2016-10-08):
回复 楼主:
差不多,既然那么肯定的话,估计国内真没

楼主:
回复 网友AC:
供应商说没有,也就没有再要求必须用它,更换了另外一个型号

网友AC:
回复 楼主:
基本上都这样

楼主(2016-11-17):
有一批接近开关使用感觉像是假的,设备故障不断,让供应商给调换了,现在设备运行顺畅,故障明显减少

网友AH(2017-01-19):
http://news.51mydao.com/News/102399   看看这里  欧姆龙的接近开关真假 对比 和 性能测试。

从外包装 到接近开关 到各种性能  都是很专业的做的测试。  希望能帮到你
用最热忱的态度、最简单的思维、最专注的精神,去做止于至善的事情,是为“买道”!

楼主:
对于最终使用者来说只能从外观判断,你们的测试很专业,但使用者做不到
使用者不能自己决定购买渠道,很难控制,只能是使用中发现问题才能依次倒逼采购购买到正品

网友AH:
我们的实验室对外开放 试验设备对外开放 试验过程会拍照 拍视频留存。 江浙沪的欢迎到实验室来共同完成检测流程,不是上海本地的接受样本支持视频直播测试录像留存,所有测试结果均对外发布不会因为是任何品牌而影响。   近期我们正在整理试验设备和试验方法(很多设备是定制的如接近开关检测距离专用千分尺、电机干扰检测仪、防护等级检测装置、光电开关检测轨道等等)。应该春节后正式开放,欢迎来一起探讨。  只有一个条件:需事先沟通 检测过的品牌检测过的项目为了节省资源我们不优先检测,有的试验耗时确实也比较长,大家提出来的重灾区假货最多的品牌是优先的 用的最多的假货最多的型号也是优先的。这个检测前事先沟通即可,凑齐4-6个品牌或者型号就能开一次全流程测试。  忘了说了哦  以上都是免费滴!
用最热忱的态度、最简单的思维、最专注的精神,去做止于至善的事情,是为“买道”!

网友Y:
两年前用的是E2E的,后来用的是E2B的,E2B的个经济一些,根据这两年用E2B的效果还好,目前还没碰到坏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Y:
遇到过坏掉的,不太能确定是它坏,但换了一个故障排除。故障时有时无

网友AI:
用过一次接近开关,感觉都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I:
用到了不稳定的接近开关,很是闹心的,特备是不定时出现的故障

网友AJ:
感觉价格高的要好一点!

网友AH:
回复 网友AJ:
也不一定的 看技术 要求 有的价格差一倍呢。 用数量多了成本就差很多了 可以按需选择 不一定是贵的好
用最热忱的态度、最简单的思维、最专注的精神,去做止于至善的事情,是为“买道”!

网友AK(2017-03-05):
说实话买假货,还不如买国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K:
说实话买假货,还不如买国产的。
对于最终使用方来说,谁也不想买到假货,特别是花了正品的钱买了假货,更让人恼怒
关键是辨别不出真假,只能在使用中体验

网友AL:
回复 网友G:
国产四十左右的一直在用,太贵了客户承受不了。

网友AK:
回复 楼主:
这个你就需要固定的供应商了,我们公司就是这样的。

网友AM:
个人感觉价格高的性能反面肯定要好一点,价格低的不是高仿就是水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