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5-11-14):
为何C251 DMOV 之后翻倍了?

网友A:
是因为有一个关于D101、D100的计算吧,源操作数1和目标操作数有重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下面的DMUL K2000  数值并没有变化?

楼主:
我大概了解了,D100在下面也有运算,其最后的结果取决于D100 DDIV  K1000

网友A:
嗯,显示的,应当是该组指令运行完毕后的结果。

网友B:
程序没有这种做法,上电就开始计时,然后不停的加减乘除,就算是电脑计算,这样也会弄晕的了。还有,上电运算的时候,D100和C251都必须同时清零,否则将可能产生错误的运算结果。
任何电脑和PLC,都要按常理去做,不可能你想怎么弄就怎么弄。当然你可以这样做,但结果就是电脑也会随机运行。

网友C:
乱编一通;

网友D:
先mul 2000,在div 1000,结果就是mul 2,这个结果有错?

网友E:
怎么写的程序就怎么个结果。

网友F:
哪有设备上电计数是这么计的,靠谱吗

网友G:
翻倍正常,你乘了个2000,除了个1000,不就是等于乘了2吗,不就翻一倍吗,运行结果正确

网友H:
引用 网友B:
程序没有这种做法,上电就开始计时,然后不停的加减乘除,就算是电脑计算,这样也会弄晕的了。还有,上电运算的时候,D100和C251都必须同时清零,否则将可能产生错误的运算结果。
任何电脑和PLC,都要按常理去做,不可能你想怎么弄就怎么弄。当然你可以这样做,但结果就是电脑也会随机运行。
说的对

网友I:
为什么要用同样的地址,这样的习惯不好。

网友J:
你吧DMOV C251 d100以下的语句隔开就不会翻倍了。

网友K:
楼主写着玩的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楼主写着玩的吧!
我也感觉是表情,至于结果是啥得取决于最后运算的结果。

网友M:
你写程序不用这么节省存储区吧,计算时M8000一直接通着,计算在不断的重叠刷新中,出错的几率是很高的,建议你换下存储地址

楼主:
回复 网友L:
不是我写的,旧设备拆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