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软冗余和DCS系统通讯问题!

楼主(2015-11-14):
各位学长:现在有一套系统需要用到300软冗余。然后PLC再和DCS通讯。DCS和上位机通讯。
因为头一次遇到这种问题,还望各位赐教!
我现在选用的CPU是315-2DP 342-5模块。具体组网方式如下图,
那么问题来了。图中的315做的都是主站,如何通过DP总线与DCS通讯呢?
还想了一种方式是加了个343-1模块,具体网络拓扑图如下:
这种走网络通讯的方式是否可行呢?
望各位赐教!谢谢!!!

网友A:
嗯 技术贴 顶下 等答案

网友B:
不能在一个DP网上,可以在两个网上 吧,具体没这样做过!
300PLC可以与DCS用以太网吧

网友C:
两台S7-300的主机全部接入一个工业以太网总线,通过设置不同的IP地址,和DCS系统进行交换数据,当一台S7-300出现故障之后,就将备用的另一台S7-300的主机更改为故障机的IP地址,可以实现硬件冗余。

楼主:
回复 网友C:
估计这个方案是手动切换吧?
如果是软冗余切换呢?

网友D(2018-10-10):
您好 你做的这个300软冗余后怎么和DCS通讯的呀?搞定了吗?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