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4):
我把wincc分成了三个区域:按钮区、现场区、标志区。   我想通过按按钮区的按钮来切换现场区的画面,可以实现吗。
我用过直接变量切换,但结果是按钮区的画面变化了,并不是切换不同的现场区的画面。

楼主:
求助大神

网友A:
这个么肯定组态you问题了

在同一画面中通过放置画面窗口实现多画面的显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说  在同一画面的相同位置  放置多个窗口实现组态吗

楼主:
我用直接变量切换画面,结果是按钮区的画面变化成了我想要切换的画面,但是现场区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楼主:
这样对吗?

网友B(2015-12-23):
把你按钮放到模板里面,不就行了

网友C:
还可以多窗口复制,然后按钮对应窗口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