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4):
今天闲来无事,利用一些废弃物搞了个小制作,感觉美观又实用。
一个LED灯盘及电源电路板。经测试电路板正常,灯盘上一个灯珠坏掉短路了,由于所有灯珠是串联起来的,所以整个灯盘都不亮了。于是直接将坏掉的灯珠短接,再通电OK了,测了一下单个灯珠电压,均为3.5V,完全没有问题。但发现灯盘(铝片)很快就发热了,看来要加个散热器才对。最后找到一个开关电源的外壳,一比划,正合适。连散热带灯座都有了。
接下来电路板如何安置呢?找了个应急灯控制器的盒子,再一比划,天哪,简直绝配。
支架倒是现成的,一个坏掉的小装置,利用一个立杆上有螺丝固定一个横杆,横杆上正好还有手拧螺丝用来固定散热灯座。一切的配合都是天衣无缝、恰到好处。看看完工后的效果吧。

网友A:
对于散热而言,感觉开关电源的外壳太单薄了,能坚持多久就非常烫了呢?

网友B:
不错,散热片还是铝材质的好

网友C:
这个灯不错,挺好。

网友D:
废物在利用不错,但这种led灯的光照度有一定的局限性,看灯很亮,但光照度并不高。

网友E:
不错的,利用起来都是不错的。

网友F:
开关电源除了这个壳,不是还有一块铝板,用铝板加工下穿线固定用的孔,灯板涂上硅脂。

网友G:
自己动手,非常好;加开关电源的外壳,是加强散热了。

网友H:
楼主强大,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I:
这样赤果果,建议采用12V或者24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废物在利用不错,但这种led灯的光照度有一定的局限性,看灯很亮,但光照度并不高。
没错,是这种感觉

网友J:
还是很不错的啊

网友K:
LED主要是要控制电流   稍微高亮的都需要散热

网友K:
回复 网友A:
这样的其实没什么热量  他的驱动电流大了

网友L:
必须赞一个!!

网友M:
外壳不好看,其次是外壳是遮光了,导致这个LED本身的照度反而变低了,楼主要是有亚克力或者是其他玻璃一类的外壳的利用是很不错的、
其实整体来说,楼主这个创意也不错了、、
为楼主点赞。

网友N:
动手能力强,赞一个

网友O:
应急灯用的是LED驱动器?

网友P:
楼主厉害电烙铁的支架都是自制的

网友Q:
修旧利废,自己动手,变废为宝 节能环保

网友R:
支持自己动手,学习了。

网友S: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
回复 网友P:
眼够尖,这都被你发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O:
只是用的应急转换控制器的盒子,里面原装的电路板烧坏拆除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没错,开关电源底壳是铝板,用起来更好,只是手边没电钻,不方便打孔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样赤果果,建议采用12V或者24V供电
有道理,为安全起见,又在下面加装了一块透明塑料板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错,开关电源底壳是铝板,用起来更好,只是手边没电钻,不方便打孔
钢钉有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钢钉???这个能行吗?铝板不算太薄啊,即使钉透了估计也鼓出一个包吧

网友T:
不错,输出电压多大?

楼主:
回复 网友T:
空载270多伏,接入灯珠后测每只灯珠3.5伏

网友T:
回复 楼主: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