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4):
其中一相线啦,如何不埙坏电缆找到断点在哪?

网友A:
投资一笔资金购买感应式断点检测仪器。

网友B:
可用电容表测量两端断线和正常线的电容量得值c1和c2然后计算,c1÷(c1+c2)x总米数,即为从c1端到断点米数

网友C:
2楼的方法可以试试

网友D:
有一笨法,我查天车控制线断线的方法,用两手握动电缆,从一端到另一端慢慢移动反复几次,天车动作时,两手之间或两手两端,就是断点,目前还未失手,不过要有耐心呦。

网友E:
回复 网友D:
这就是经验呀

网友F:
这个有专用仪器的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有一笨法,我查天车控制线断线的方法,用两手握动电缆,从一端到另一端慢慢移动反复几次,天车动作时,两手之间或两手两端,就是断点,目前还未失手,不过要有耐心呦。
我也這樣修焊機,上次就失手了

网友H:
1楼方法,应当比较可靠;2楼方法,也值得一试。
3楼的方法,可能适于较小的软电缆,使用时应注意安全;也听说过采用感应电笔的……
也就是说,根据不同情况,可以采用或试用适当的、可能的方法。

网友I:
有仪器当然最好,没有就只能想办法了。2楼3楼办法都不错

网友J:
这种专业仪器可是相当贵的。

网友K:
单独供电,再用高灵敏度万能表测量感应电,看看到哪电压有变化。

网友L:
断点测试仪很贵的
一般供电局有这个仪器

网友M:
一只好的感应电笔足以检测该问题,也就是几十元罢了

网友N:
回复 网友O:
还是这个漂亮

网友P:
回复 网友O:
说说过程啊

网友Q:
福禄克的威武。其实这个只适用于供电母线,对于一般的小系统,没必要,直接换电缆就完了,费那劲干嘛。

网友O:
引用 网友P:
说说过程啊
实际我还没用过,上张说明图上来

网友R:
话说电笔就有这个功能

网友S:
对于单根电缆或电线,感应电笔简单方便,对于地埋的穿管的,架空的就需要高级点的仪器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感应电笔涨价了?我记得原来一个就5块钱啊

网友T:
引用 网友D:
有一笨法,我查天车控制线断线的方法,用两手握动电缆,从一端到另一端慢慢移动反复几次,天车动作时,两手之间或两手两端,就是断点,目前还未失手,不过要有耐心呦。
木有看懂。但是听说过以前老师傅有方法的

网友U:
回复 网友D:
你的是有那个条件存在

网友U:
这个得根具你现场的环境  条件  才能给你好的建议

比如:使用在什么地方的  多大的电缆  等等

网友V:
如果是埋地的电缆,只有用楼上说的电容表测量法比较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