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4):
LS IS7系列的55KW客户说在现场变频器输出电流大导致电机严重过热,带轻载电流正常不报警,驱动光耦是6路316的输出波形6路比较正常,静态电压13.2V和12.5V,动态电压是U上桥V下桥W上桥0V U下桥V上桥W下桥0.33V 在G-E断串55欧电阻带载电流是70多毫安,请给位老师指点一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看看外部电机

网友B:
确认电机正常再检修变频器先

网友C:
先确认机械,没有问题再确认电机,没有问题再确认变频器,为什么电流大就先怀疑变频器呢,就你写的那情况,只能说这些。

网友D:
is7啊,没修过。

楼主:
电机没有问题换一台一样的变频器就好了,而且主板还是用之前的那个(主板代用程序电工觉得换主板还要输入程序所以没有换)

楼主:
自己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