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数据以十六进制传送,有时

楼主(2015-11-14):
为什么数据以十六进制传送,有时是以十六进制显示,有时是十进制显示呢?求大神解析下

网友A:
应当是可以通过设置选择。

网友B:
呵呵;监控时可以设定;

网友C:
一般传送都是16进制 显示看你需要

网友D:
我都是设定10进制显示,俺是正常淫

楼主:
回复 网友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