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4):
用钳形表测量三相负载,夹住一相电缆电流为100A ,那么夹住两相电缆电流是多少?

网友A:
如果是降压启动的话就要加两根,电流就是100的根号3倍

网友B:
没有电流

网友C:
真没那样试过  不过楼主 确定这样测得有意义?

网友D:
夹住两相测得的实际是第三相电流,夹住三相的话那就没有电流了!

网友E:
   未进行过这样的比对。
   但可以进行试验,可能不同的表计有不同的结果(比如指针表和数字表);如此,可以理解表计的测量原理,练习电工原理的基本公式、基本分析等。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夹住两相测得的实际是第三相电流,夹住三相的话那就没有电流了!
这是理想状态。
三相不平衡呢?

网友G:
2根是100A 3根是0A

网友H:
赞同楼上的回答!
实际测试结果也是如此!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夹住两相测得的实际是第三相电流,夹住三相的话那就没有电流了!
夹住三相就是零线电流,O(∩_∩)O哈哈哈~......
你确定没有零线先

网友J:
3相不平衡的情况下只能是钳形表显示多少就是多少(无法预计),3相平衡的情况下应该等于第一次测的结果

网友K:
出题要以科学和技术的态度来出,不是拍脑袋想。
如果三相,一相负载为50KW,一相为x kW。一相为xx KW。你说夹住另外二相是多少电流?
三相负载中,本来就是有不平衡的接法,楼主并没有说明是三相电机还是什么的。
所以我建议今后发贴要说清楚一点点。不要乱拍砖来考大家的智商。
上面所有的回复,都是在凭想象中的东西在说。

网友L:
   这个问题,实际上牵涉到了两个方面:一个是三相电流的平衡,一个是钳形表的测量原理。用到的分析方法,大体是电工原理的基本知识。
   钳形表方面,可分为指针表和数字表;而数字表之间,是不是存在测量原理的区别,这个我没有注意过。至于负载(反映为三相电流),可分别不同的情况予以讨论。

   负载类型,有电阻型、电感型等(比如箱式电阻炉、感应电动机、电力电子设备等);并又有单一负载(比如单台电动机、单台电阻炉)、多台设备的区别,还有负载是否平衡等。

   有兴趣者,可以做做这方面的试验;对于试验结果,应当同时给出试验条件(表计、负载)。
   可以就某个条件进行观察;过于复杂的,可以不讨论。

   就科学原理而言,任何问题的提出都是有意义的;就科学态度而言,没有确切的试验结果或证明结论,都不要轻易肯定。
   所以,楼主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可以理解的。

   另记:
   主题所称“夹住一相电缆”,很可能是指夹住电缆的一芯导线或是一相导线。

网友M:
如果没有零线、那住两根测出的就是剩下没夹那根线的电流、如果三相平衡的话就是100A
有零线的话就是零线加剩下那一相的电流
基尔霍夫电流定律

网友N:
这个还真没试过。

网友M:
以前测电机电流时有时某根线比较难夹、那么就把好夹的两根一起夹住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