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5):
昨天发帖求助,一台南方安华7.5KW变频器啪一声之后上电无显示,大家都劝我不懂不要修,我也曾打算放弃,今天晚上没事又拿起来仔细看,竟然让我发现了这里:
这种情况让我一度怀疑是开关电源短路造成的,测量高频变压器,电容,压敏电阻,散热风扇,貌似都没有短路,不确定这些有没有问题,想着赌一把看看,就把烧坏的电路板用一条线搭接起来了,为了防止短路出事就把进线上串联一个1A的保险管。
无知者无畏,也算幸运,通电之后调了下频率,一切正常。
想请教一下有经验的师傅,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烧掉印刷电路板,我这样接起来安全吗,算正常吗,求指点,谢谢。

网友A:
没修过  不过像这样烧线路板敷铜电路的 一般都是电流大了

网友B:
线路太窄超出其承载电流长期发热造成的,应该是设计缺陷或制造工艺造成的,这样链接完全没问题,两端最好绝缘漆处理下。

网友C:
无知无畏,赞一下楼主的细心。

网友D:
楼主长经验了,不错的。

网友E:
不错 就是要胆大心细!

网友F:
可能是瞬间电流很大造成的,不知道铜皮有没有氧化现象。

网友G:
一般 无显示的都比较好修 多数都是开关电源 问题

我还修过 整流和ibgt是一体模块那种   也是没显示

后来量出来是整流二极管坏了一组  直接外接二极管整流搞定

网友H:
楼主也是费心了的,帖子是陵城一点多发的,一点多还在发帖的人,说明还是在认真看东西的。
楼主的认真和仔细值得我学习。
但是还是希望楼主最好能了解,为什么变频器会发生以上的故障。
是否是外部环境引起的。、
否则这变频器送到现场了,一样会遭受厄运。

网友I:
是不是被腐蚀了,过热损坏应当会有痕迹;至于是否修复了,则可能还有看其他情况。
能够了解其原理,则更好。

网友J:
修好了能用就是真理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指导,以前有个帖子说得好,搞维修的就是命贱,一件事不搞清楚没有结果就是睡不安稳,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K:
什么原因,请指教,谢谢。

网友L:
楼主强悍,变频器搞不好是要炸机的,我从来不敢修

网友M:
带电机了吗,带电机满载运行几天没事就算修好了

网友N:
没有这么简单!!!

网友O:
过流了,,不带载看不出来的

网友P:
楼主很细心,查一下是对的,最好还要知道电路是怎么过流的。

网友Q:
找个电机通上电试试

网友R:
楼主这个小白还挺利害的

网友S:
恭喜楼主呀,修好了。

网友T:
试机一下,如果正常的话就把线路板用酒精清洗一遍再喷涂防潮清漆,

楼主:
回复 网友T:
谢谢指导,家里没马达还没带负载测试。

网友U:
回复 楼主:
怎么厂里的东西还可以拿回家啊,不过楼主的学习热情给赞??

楼主:
回复 网友U:
厂子转型机器整厂打包卖的,仓库的配件不管是能用的还是不能用的,只要和台湾厂长打个招呼,他就会送给你.

网友V:
应该修好了,不错,赞一个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