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5):
比如温度低于100度时,查询时可以看到什么时候开始低于100度,持续多长时间。。。请指教(程序或组态软件实现都可以)

网友A:
可以累积49天的程序,如果需要大于49天的程序,请自行修改:
S7-200:
S7-300/400/1200/1500中差不多的程序,只是需要设定系统时钟字节。

网友B:
用组态做个历史曲线行么

网友C:
学习了,想问下,三菱的时钟怎么用?

网友D(2015-12-30):
楼上大神1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想问下,三菱的时钟怎么用?

三菱会有时钟标志位,例如fx2n的 m8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