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5):
我这有一台明电变频器VT230S-011HA    运行时黑屏 更换一块开关驱动板 上电正常 过一会出现打顿现象  把风扇拆掉  变频器上电正常  我分析是不是  DC  24V  滤波电容35V   470 VF  容量降低造成的  请各位老师给予技术支持。先谢谢

网友A:
换风扇试下。

网友B:
一般情况下这基本就是风扇问题

网友C:
换个风扇试试吧!

楼主:
风扇型号; KLDC24Z7    DC24V   0.15A    3.6W       实测电流  0.22  A        两个多出电流0.14A      是不是风扇质量有问题。

网友D:
VT230S 11KW

VT230SE 11KW

网友E:
风机换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