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5):
设备里面,欧姆龙的CPM2C系列PLC,它的输入输出口是那种类似于九针串口的插拔式的。有没有哪种线组,一头是插拔式的,另一头是散开的,方便我自己学连着玩用。设备上是另一头也是插拔式的,然后另有接口扩展成一长排方便手工接线的端子。

网友A:
这还不好办吗,买一个双头的,用大剪子,咔吃,一剪子搞断了,就OK。

网友B:
1楼正解!

网友C:
一楼的方法简单实用。

网友D:
需要购买CPM2C系列的配件,可以上万能的某宝购物网站寻找。设备上的(不是PLC上)拔插式IO布线方式,需要自己制作插头与插座。

网友E:
呵呵;有对应的引出模块,不过价格可能你是接受不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在网上看了,叫排线,比较贵

楼主:
回复 网友D:
某宝查了,排线,貌似卖的不多但是比较贵

网友F:
买了插头自己焊线

楼主:
回复 网友E:
对了,这种线如果没有专门的厂家生产的话,那些设备制造厂家用到了也是自己焊接吗

网友G:
回复 楼主:
这种插头的价格只要两三元 你说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了,这种线如果没有专门的厂家生产的话,那些设备制造厂家用到了也是自己焊接吗
如果说的是CPM2C系列PLC上的IO接插件,连同PLC一起,欧姆龙公司负责生产与销售,但是价格嘛,是很贵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G:
你二三元一个卖几个给楼主;

网友H:
不包邮的哦,楼主亲亲

网友E:
回复 楼主:
CPM2C除了直接端子接线的之外,用排线引出的有二种接口的;
这款就是普通的接口,与三菱的FX2NC系列通用的,这个线可以自己排线压,插头也到处都有;
当然,也有现成的接线端子可以直接引出来,输出侧还直接可以转换成继电器的;

这种接口要用富士通专用的插头,可以插头买了自己焊接,当然,也有现成的接线端子可以直接引出来,就是看你想不想出对应的价格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我的就是你的第二张图片,要富士通的插头,终于问到了,很感谢

网友I:
找到插头,就可以自己接线了,对吧。

网友E:
还是一句话:想省事就买现成的,输入的可以全部引出成螺丝接线的,输出的还带继电器转换;不过这二样东西需要你花几百大洋;
不想花这钱就单买二个富士通的插头,自己一根根焊接;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