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步进驱动器和PLC连接问题

楼主(2015-11-15):
这个驱动器和S7200怎么接线?

网友A:
双电源驱动信号,24PU接24V,5Pu接5V,看电压任接一组,PLC要组态,西门子应该是Q0.0&Q0.3一组,看怎么组态了

楼主:
用S7200控制步进驱动器,PTO操作的时候,用Q0.0输出脉冲。这个24V,5V是针对PLC输出加的用户电源,还是说,根据步进电机的电压选择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如果你PLC输出是+24V,那就接到+24V的端子上,有些脉冲发生器会是+5V的,那就接+5V的输入端,这个是方便一些;
平时上面只有一个+5V端口,你PLC如果是+24V的,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串接一个2K欧的电阻;
这款相当于省去了接电阻这个步骤;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老师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