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5):
ABB ACS800变频器通电设置参数都正常,一启动就报故障。请问这主要因为什么故障?IGBT烧毁了?

网友A:
报警代码?

网友B:
楼主报警,报什么啊,

网友C:
万能的互联网可以帮助你翻阅故障信息说明与解决方法:
http://www.doc88.com/p-779458038238.html

网友D:
是报什么故障?看看用户手册里的解决方案。

网友E:
楼主完全没有说明白,报警代码是什么?究竟是什么情况下出现在这种报警现象啊

网友F:
多大功率的变频器,你多少HZ启动的,加减速时间设置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