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互换?

楼主(2015-11-15):
目前有一接入西门子输入模块的接近开关(三线制、PNP)坏了,但是没有备件:
1、能否换成三线制NPN的接近开关?
2、能否换成两线制的接近开关?
如若能换,具体怎么接线呢?下图为三线制PNP接近开关接线图

网友A:
可是更换,但是需要注意,两线的好接

网友B:
原损坏的开关是PNP常开对吧,更换成为NPN开关,需要一个中间继电器做转换。
楼主如果连最基础的传感器开关的接线都弄不懂的话,建议还是不要自己弄了,外请专业技术人员吧,万一接错线烧坏了西门子的模块,那就是损失扩大化了,西门子的模块很贵的,尤其是s7-400模块式PLC的输入模块,几千上万块钱一个呢。

网友C:
换的时候注意极性,两线的直接换可能会不正常。

网友D:
是,PNP的接口,传感器应该对应PNP。如果换成了NPN传感器,那还得转换一下传感器输出,加一级驱动,叫做网络间的阻抗匹配。否则没戏。

楼主:
这样改是不是就没有问题?

楼主:
这样改变接线有没有问题的?

网友E:
呵呵;PNP的又不是不生产了,买就行了,不懂的话还是原来同型号的买不是最简捷的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E:
搞维修的也不能老是更换一样的备件的
再说,备件不可能总是有,设备又不能停下来,还不是得想办法更换的

网友F:
三线制的PNP接近开关并不少见,为什么不找参数相近的PNP接近开关替换呢?

说实话,PNP和NPN的接进开关是可以直接代换的,只要懂得它们的电路原理并根据实际接线进行转换就可以了。

通常的PNP与NPN接近开关内部无非采用的开关管分别为PNP型和NPN型,它们区别在于电压极性不同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工作之余思考一些问题,我想搞维修不能只是更换备件,而要懂得它的原理,进行替换

网友G:
几年前我做过这样的试验,在一次应急维修中,手里只有npn的接近开关,要代替pnp型的,加一个上拉电阻,然后把PLC内的这个输入点的关系倒相,就可以了,用到现在。
楼主的增加继电器的方法也是一种可以应急的方法,不反对。如果手里有晶体管直接倒相也是可以用的,而且不用改程序。

网友H:
若是平时的思考,则可以从原理上去分析;看具体PLC的输入端子情况,接近开关的输出情况等。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三线制的PNP接近开关并不少见,为什么不找参数相近的PNP接近开关替换呢?

说实话,PNP和NPN的接进开关是可以直接代换的,只要懂得它们的电路原理并根据实际接线进行转换就可以了。

通常的PNP与NPN接近开关内部无非采用的开关管分别为PNP型和NPN型,它们区别在于电压极性不同罢了。
请给出直接代换的图。
我认为是有条件的代换。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几年前我做过这样的试验,在一次应急维修中,手里只有npn的接近开关,要代替pnp型的,加一个上拉电阻,然后把PLC内的这个输入点的关系倒相,就可以了,用到现在。
楼主的增加继电器的方法也是一种可以应急的方法,不反对。如果手里有晶体管直接倒相也是可以用的,而且不用改程序。
这就是有条件的代换。
这种加上啦电阻的办法不是万能的,有的plc不好使。
加继电器的方法,在响应上允许才好用。

网友J:
NPN,常开,单传感器不作用时,输出低电平,作用时,输出高电平。NPN,常闭,单传感器不作用时,输出高电平,作用时,输出低电平。
PNP,常开,单传感器不作用时,输出高电平,作用时,输出低电平。PNP,常闭,单传感器不作用时,输出低电平,作用时,输出高电平。
如果,你用的是直流24V的传感器,还可以这样理解,高电平+24V,低电平0V。

需要特别注意接到PLC数字输入模块的三线制接近开关的型式选择。PLC数字量输入模块一般可分为两类:一类的公共输入端为电源0V,电流从输入模块流出(日本模式),此时,一定要选用NPN型接近开关;另一类的公共输入端为电源正端,电流流入输入模块,即阱式输入(欧洲模式),此时,一定要选用PNP型接近开关。千万不要选错了。(来自百度)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F:
引用 网友I:
请给出直接代换的图。
我认为是有条件的代换。

请你自己参考下面的原理图并结合原来的电路来进行代换。

网友K:
应急的话可以接继电器用用,不建议长时间这样用

网友L:
两线的可以直接换

网友I:
引用 网友J:
NPN,常开,单传感器不作用时,输出低电平,作用时,输出高电平。NPN,常闭,单传感器不作用时,输出高电平,作用时,输出低电平。
PNP,常开,单传感器不作用时,输出高电平,作用时,输出低电平。PNP,常闭,单传感器不作用时,输出低电平,作用时,输出高电平。
如果,你用的是直流24V的传感器,还可以这样理解,高电平+24V,低电平0V。

需要特别注意接到PLC数字输入模块的三线制接近开关的型式选择。PLC数字量输入模块一般可分为两类:一类的公共输入端为电源0V,电流从输入模块流出(日本模式),此时,一定要选用NPN型接近开关;另一类的公共输入端为电源正端,电流流入输入模块,即阱式输入(欧洲模式),此时,一定要选用PNP型接近开关。千万不要选错了。(来自百度)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虽然来自百度,不觉得很错误吗?
文字在说的华丽,不如一个图,把图画出来,这段文字还成立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I:
请给出直接代换的图。
我认为是有条件的代换。

请你自己参考下面的原理图并结合原来的电路来进行代换。

单个电路,直接代换不是问题,放在plc上如何直接替换?

网友M:
回复 网友D:
前辈能详细讲解一下原理不,最好上图说明,很想学习一下。

网友M:
回复 网友F:
前辈能上图教下我们吗?

网友N:
楼主应应该有控制显示器吧,如果有好调,输入显示器密码直接从显示器把PNp改成NpN就可以了。注意以前线怎么接还要怎么接,应该是是综、蓝是电源吧。

网友O:
如果速度要求不是很快的话,(毫秒级的反应时间),可以加中间继电器。
PNP传感器+中间继电器=NPN传感器;
NPN传感器+中间继电器=PNP传感器。
因为不管是PNP还是NPN输出都是开关输出,这样的做法最终是将晶体管输出端改为触点开关输出!
如 将NPN转换成PNP接线:

同理,可将PNP转换成NPN接线

网友P:
引用 网友J:
NPN,常开,单传感器不作用时,输出低电平,作用时,输出高电平。NPN,常闭,单传感器不作用时,输出高电平,作用时,输出低电平。
PNP,常开,单传感器不作用时,输出高电平,作用时,输出低电平。PNP,常闭,单传感器不作用时,输出低电平,作用时,输出高电平。
如果,你用的是直流24V的传感器,还可以这样理解,高电平+24V,低电平0V。

需要特别注意接到PLC数字输入模块的三线制接近开关的型式选择。PLC数字量输入模块一般可分为两类:一类的公共输入端为电源0V,电流从输入模块流出(日本模式),此时,一定要选用NPN型接近开关;另一类的公共输入端为电源正端,电流流入输入模块,即阱式输入(欧洲模式),此时,一定要选用PNP型接近开关。千万不要选错了。(来自百度)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百度上的这段话我也看过,我感觉正好说反了,也许是我理解错误。我测试的结果是NPN的接近开关常开型在动作时输出的是低电位;PNP的常开在动作时输出的是高电位。这在接近开关的接线图上可以看出来。
另外,我看到过有人做的工程中接近开关选型错误,本该用NPN的,选用了PNP的,最终他使用了PNP接近开关的两根线接到了PLC上,这样也可以使用,只不过不太准确。

网友Q:
应急的话可以接继电器用用,不建议长时间这样用。以前我就是这样用了,说是等备件到了就改过来,结果没出问题就一直这样用着。

网友D:
回复 网友M:
不好意思,为此,我特意画了示意图,但白天实在太忙了,没工夫贴上来,晚上回家了,那个文件还在单位的电脑里,明天吧,贴上来,交流下。

关于传感器接口与控制器接口的阻抗匹配,我记得在早期的专业基础课《电路分析》中有讲。4端网络之间的连接,一定要注意阻抗匹配的问题。像楼主的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传感器的PNP与控制器的NPN或,不应该也不可能直接连接使用。必须要经过阻抗变换使其适配。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单个电路,直接代换不是问题,放在plc上如何直接替换?

也就是将PLC的输入点当作负载,根据PLC的输入电压极性,参照接近开关的输出极性进行连接。有时可以将三线的接近开关连接成两线来直接代换。

多年前,我就此曾经进行过分析并试验,成功将PNP与NPN之间进行直接代换,也总结过一些经验,但由于硬盘损坏,丢失了试验资料,现在也退休了好几年,一时也想不起当年是怎样直接替换的,现在手头也没有PLC和接近开关做试验。

网友R:
不好直接换

网友S:
最好不要互换  要看你plc的型号    如果是200的就可以啦

网友T:
不考虑响应速度的话,加个中继转一下就行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单个电路,直接代换不是问题,放在plc上如何直接替换?

也就是将PLC的输入点当作负载,根据PLC的输入电压极性,参照接近开关的输出极性进行连接。有时可以将三线的接近开关连接成两线来直接代换。

多年前,我就此曾经进行过分析并试验,成功将PNP与NPN之间进行直接代换,也总结过一些经验,但由于硬盘损坏,丢失了试验资料,现在也退休了好几年,一时也想不起当年是怎样直接替换的,现在手头也没有PLC和接近开关做试验。
出图,看图说比文字清楚,一目了然。
3线代二线更是想不通。

网友U:
引用 网友L:
两线的可以直接换
瞎扯,PNP和NPN的互换能行?你说PNP三线和两线能互换我相信。

网友U:
引用 网友O:
如果速度要求不是很快的话,(毫秒级的反应时间),可以加中间继电器。
PNP传感器+中间继电器=NPN传感器;
NPN传感器+中间继电器=PNP传感器。
因为不管是PNP还是NPN输出都是开关输出,这样的做法最终是将晶体管输出端改为触点开关输出!
如 将NPN转换成PNP接线:

同理,可将PNP转换成NPN接线
这是正确的,我以前就这样处理过,当时没有PNP的在手就用一个NPN的代替了,当时用的是两线。

网友I:
引用 网友S:
最好不要互换  要看你plc的型号    如果是200的就可以啦
如何互换,请出图,前提是在用plc

网友V:
引用 网友G:
几年前我做过这样的试验,在一次应急维修中,手里只有npn的接近开关,要代替pnp型的,加一个上拉电阻,然后把PLC内的这个输入点的关系倒相,就可以了,用到现在。
楼主的增加继电器的方法也是一种可以应急的方法,不反对。如果手里有晶体管直接倒相也是可以用的,而且不用改程序。
这个上拉电阻要多大才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V:
引用 网友G:
几年前我做过这样的试验,在一次应急维修中,手里只有npn的接近开关,要代替pnp型的,加一个上拉电阻,然后把PLC内的这个输入点的关系倒相,就可以了,用到现在。
楼主的增加继电器的方法也是一种可以应急的方法,不反对。如果手里有晶体管直接倒相也是可以用的,而且不用改程序。
这个上拉电阻要多大才行?
一般选1K就可以了,仍有5.5mA的驱动电流,接近开关导通时短接这个1K电阻,电流为24mA,约0.6W

网友W: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几年前我做过这样的试验,在一次应急维修中,手里只有npn的接近开关,要代替pnp型的,加一个上拉电阻,然后把PLC内的这个输入点的关系倒相,就可以了,用到现在。
楼主的增加继电器的方法也是一种可以应急的方法,不反对。如果手里有晶体管直接倒相也是可以用的,而且不用改程序。
这就是有条件的代换。
这种加上啦电阻的办法不是万能的,有的plc不好使。
加继电器的方法,在响应上允许才好用。
说的很全面

网友X:
2线制不管PNP还是NPN都可以,接线注意极性即可NPN接输入点跟0V,PNP接输入点跟24V

网友L:
引用 网友U:
引用 网友L:
两线的可以直接换
瞎扯,PNP和NPN的互换能行?你说PNP三线和两线能互换我相信。
自己看清楚啊

网友S:
回复 网友I:
我写过一篇文章  叫 浅谈变送器n线制接线    在百度文库中搜索  那里面有详细的配图和文字!

网友D:
我画了一个示意图,这仅仅是一种典型的电路接口,实际会有各种各样形式的电路,不管形式如何不同,PNP与NPN的性质不会变,用本图思路即可举一反三的分析和处理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出图,看图说比文字清楚,一目了然。
3线代二线更是想不通。

你能分别给出使用PNP和NPN接近开关的PLC输入信号(点)接线图给我吗?最好注明接近开关类型和PLC输入电压极性。

有了PLC输入接线图我就好给你说如何直接替换接近开关。

网友I:
引用 网友S:
我写过一篇文章  叫 浅谈变送器n线制接线    在百度文库中搜索  那里面有详细的配图和文字!
直接给个链接不是更好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出图,看图说比文字清楚,一目了然。
3线代二线更是想不通。

你能分别给出使用PNP和NPN接近开关的PLC输入信号(点)接线图给我吗?最好注明接近开关类型和PLC输入电压极性。

有了PLC输入接线图我就好给你说如何直接替换接近开关。
可以参考版主给出的直接连接图。
我认为在plc同一com上混用npn~pnp是有条件的,直接连的可能很少。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我认为在plc同一com上混用npn~pnp是有条件的,直接连的可能很少。

这种替代的原理就在于三极管的三种工作状态————截止、放大、饱和————中的截止和饱和。

截止就是相当于开关的断开(开路);饱和就是相当于开关的接通(导通)。

简单来说,就是我在前面说过,不论是PNP还是NPN,把PLC的输入点当作负载接入接近开关的电路中就行了,关键点在于如何与电源的极性相对应罢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我认为在plc同一com上混用npn~pnp是有条件的,直接连的可能很少。

这种替代的原理就在于三极管的三种工作状态————截止、放大、饱和————中的截止和饱和。

截止就是相当于开关的断开(开路);饱和就是相当于开关的接通(导通)。
单一电路没问题,对于多组只有一个com的电路,怎么可以做到NPN与PNP的混用?

简单来说,就是我在前面说过,不论是PNP还是NPN,把PLC的输入点当作负载接入接近开关的电路中就行了,关键点在于如何与电源的极性相对应罢了!

对于单个电路没问题,可PLC的输入基本都是多个输入公用一个com,这样的电路,怎么可以将NPN与PNP混用?参看下图

你右图的三线改二线,是将传感器端的V与输出短接吗?能可靠工作,回头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对于单个电路没问题,可PLC的输入基本都是多个输入公用一个com,这样的电路,怎么可以将NPN与PNP混用?参看下图

你右图的三线改二线,是将传感器端的V与输出短接吗?能可靠工作,回头试试

不管怎么样,你只要将PLC的输入点当作一个负载来接入到接近开关的电路中就可以了。

不管你的PLC有多少个输入点,电源的极性如何,只要接近开关的电源极性与之相对应都可以达到目的。你只要想通下面的示意图你就懂得为什么了!

我也知道你会对三线接近开关变两线有疑问,刚好家里有剩余的配件,今天下午就做了个实验,见下图!!!

网友F:
我没有见过你的这种形式的PLC,应该不可能存在!!!

网友G:
回复 网友F:
这种双方向光耦输入的形式的设备很多的,我经常在用,它能更方便的定义输入极性。

网友Y:
可以更换的

网友I:
回复 网友F:
感谢您的解释,实话说第一次见这样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我没有见过你的这种形式的PLC,应该不可能存在!!!

这样的plc输入很多。
电源接的com是多个输入点的公共端,可接电源正(虚线画的电源)~接npn传感器,也可接电源负(实线画的电源)~接pnp传感器。
光耦是双向光耦,无保护二极管。

网友Z:
可以换的没问题,加继电器中转,肯定好用的 ,对PLC输入口而言就是个接通断开的事情

网友D:
用电子开关(晶体管)转接也没问题。就看他的信号频率如何了。与个人的习惯和喜好也有关系。应该说采用干触点转换是最省事、最可靠的。缺点是开关频率不能太频繁,会影响触点寿命的。

网友AA:
引用 网友B:
原损坏的开关是PNP常开对吧,更换成为NPN开关,需要一个中间继电器做转换。
楼主如果连最基础的传感器开关的接线都弄不懂的话,建议还是不要自己弄了,外请专业技术人员吧,万一接错线烧坏了西门子的模块,那就是损失扩大化了,西门子的模块很贵的,尤其是s7-400模块式PLC的输入模块,几千上万块钱一个呢。
可以用,我就换了一个,中间要加一个继电器。

楼主:
能否贴出你的改装电路图的?
大家一起交流交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A:
能否贴出你的改装电路图的?
大家一起交流交流!

网友AB:
加个小继电器过度吧,就是利用小继电器常开常闭来控制。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种双方向光耦输入的形式的设备很多的,我经常在用,它能更方便的定义输入极性。

如果像你们所说是双向光偶的话,那它的输入应该是交流的,这就无所谓的PNP与NPN之分了,可以随意使用这两种类型的接近开关,只要接近开关的电源和输入极性与PLC正确连接就可以使用。

其实,如果一定要进行不同类型接近开关之间的代换,对于PLC这类采用光偶隔离输入点来说,将三线改成两线直接代换最简单。

因为三线变成两线后,对于采用电子元件组成的高阻抗输入接口来说,输入电压高低对其影响不大。所以这种改接特别适用驱动固态继电器、光偶、三极管组成的输入电路。而对于普通继电器一类的驱动有时因电压不足而造成吸合不可靠的现象。

网友I:
回复 网友F:
资料上是用直流,也有用交流的客户,有失败的。
就像有给plc供直流220的用户,这家产品能用,换家产品烧了。
要看内部电路是否允许。

网友G:
回复 网友F:
双向光耦在实际应用中,还是用于直流信号,只是方便npn或pnp接入,
通过交流电信号会在交流电接近过零点的时候有光耦不能导通的现象,形成一个个脉冲了,改变了信号的性质。而且交流电通入难度比直流大。
例如 欧姆龙的CP1H在高速输入的8个端子采用单向光耦,还加了一个全桥整流,估计是这种光耦频率高,其他的输入则采用双向光耦,这都是为了方便npn或pnp传感器接入,只是由于共用COM,只能选其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