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5):
想把一个六维力传感器测得的实时数据(注意:是实时数据)用到ABB编程上,想问下怎么着可以把这个数据导入到控制器上,或者怎么着才能实现这个功能。感激不尽

网友A:
六维传感器是什么数据传输接口?ABB的机器人是什么型号?拥有什么与外部扩展设备的通讯接口?

网友B:
用模拟量模块不就行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六维传感器是有个RS232串口输出的,ABB1401型机器人,我看到控制柜上有串口的控,但是不知道怎么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懂啊,菜鸟一枚,您能具体说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六维传感器是有个RS232串口输出的,ABB1401型机器人,我看到控制柜上有串口的控,但是不知道怎么用的
需要翻阅ABB随机的使用手册,查阅与外部设备通讯的章节,看哪个预留的串口是不是RS232通讯端口,如何使用预留的通讯端口,相信说明书上会有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