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5):
台达变频器报HPF是哪里问题呢?大师们说说

网友A:
显示HPF,说明书上指,控制器保护线路异常,处理方法,送回原厂。

网友B:
看着应该控制板坏了

网友C:
应该是主板有问题吧

网友D:
应该是主控板有问题。没有遇到过此故障,等待楼主的好消息!

网友E:
查下互感器看看

网友F:
我们用的B系列,目前没有这类故障。庆幸中...我们都是使用三相进线(3AC220V),使用变压器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