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6):
DOP-B触摸屏与台达SV系列PLC如何通讯,参数如何设置,或者说如何操作,谢谢~~

网友A:
这个看说明书应该搞得定的。楼主还是耐心仔细认真看相关的说明书手册吧,收获会更多的哦。

网友B:
一个厂家的东西,参数全部默认值就可以吧

网友C:
首先你要对应的通讯电缆正确;
屏里选PLC型号正确;
然后通讯采用默认值就可以通讯上;

网友D:
这个说明书上有,而且还有就是帮助上也有

网友C:
通讯电缆一定要是对的;
上面这些设定不用改;

网友E:
连线 通讯参数正确基本就可以了
认真看看触摸屏的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朋友,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一台伺服电机(ASDA-A2)跟台达PLC(SV)还有触摸屏连接在一起,如何用触摸屏控制伺服电机的转动,是需要在触摸屏上编写什么程序,或者什么?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朋友,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一台伺服电机(ASDA-A2)跟台达PLC(SV)还有触摸屏连接在一起,如何用触摸屏控制伺服电机的转动,是需要在触摸屏上编写什么程序,或者什么?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朋友,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一台伺服电机(ASDA-A2)跟台达PLC(SV)还有触摸屏连接在一起,如何用触摸屏控制伺服电机的转动,是需要在触摸屏上编写什么程序,或者什么?谢谢

网友B:
plc用脉冲输出指令,在屏上设置脉冲数量和频率控制伺服的转动圈数和速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一台伺服电机(ASDA-A2)跟台达PLC(SV)还有触摸屏连接在一起,如何用触摸屏控制伺服电机的转动,是需要在触摸屏上编写什么程序,或者什么?谢谢
这个问题好大啊,全套了。表情你买厂家的产品,这么大的问题直接找厂家技术帮你啊。

网友C:
如果最基本的都不懂,那编程的事谁来完成?
看样子只有找人了;
伺服的运行是由PLC发送脉冲来控制的,触摸屏的作用是输入对应速度及长度,当然在屏上也可以监控到对应位置;

网友E:
不是通讯的话
plc发脉冲控制就行了
也不难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一台伺服电机(ASDA-A2)跟台达PLC(SV)还有触摸屏连接在一起,如何用触摸屏控制伺服电机的转动,是需要在触摸屏上编写什么程序,或者什么?谢谢

这个要在触摸屏里写宏算法,就可以了
不是很难

楼主(2015-12-23):
回复 网友F:
求方法,如何编写宏程序~~~

网友F:
回复 楼主:
这个我找找,之前有做过
另你如果用PLC的话,就不用这么复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好的~  谢谢~可以发我邮箱582042554@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