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控制器改为直流可调电源用,可行吗?

楼主(2015-11-16):
手头有个没用的直流马达控制器,想把它改为直流可调电源,有知道的坛友出来说说可行吗?
这是个直流马达控制器,AH接转子,JK接定子励磁,P1P2P3接电位器控制马达转子电压,那两个线尾巴接转数表,定子励磁电压咱不管,我的想法是既然连接转子的电压是可调的直流,在这个直流上并联一个大的滤波电容是不是就变成了可调直流电源了,没有电子理论基础,所以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楼主:
没人玩过吗,比如加个电容什么的?

网友A:
这个需要很深电工电子基础

网友B:
就一块裸板?什么都没有对吧,品牌型号没有,说明书以及外围接线图也没有,显示或者控制面板更加不懂有没有
改造,首先需要绘制出整块PCB板的线路原理图,楼主慢慢手绘吧。

楼主:
这是个直流马达控制器,AH接转子,JK接定子励磁,P1P2P3接电位器控制马达转子电压,那两个线尾巴接转数表,定子励磁电压咱不管,我的想法是既然连接转子的电压是可调的直流,在这个直流上并联一个大的滤波电容是不是就变成了可调直流电源了,没有电子理论基础,所以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网友C:
从叙述来看,似乎可能;可了解其电路原理,再看如何应用。
但电源的可靠性很重要,可先带适合的假负载试验。

网友D:
可以呀。不过楼主需要注意的是:
第一,控制器原来对应的负载是电机,是电感负载,现在要做电源用,如果输出并联一个大电容,负载性质就变了,由感性负载变成了容性负载。所以,控制器的传递函数要有所变化,就是参数需要调整;
第二,控制器原来是控制电机转速的,他的反馈信号是什么?是电枢电压反馈吗?如果是就罢了,如果不是,你还需要把控制器的输出电压反馈信号引入控制器,作电压闭环控制才行。

网友E:
转速反馈不好做呀,楼猪

楼主:
回复 网友E:
直流马达没有接反馈线。(技术无边界,是故意骂我还是无心打错字?弱弱的问一句,楼主对所有人都这样说话吗?)

网友D:
回复 楼主:
外部没有反馈线,内部有电压反馈和检测吗?如果有就罢了,如果没,那就得外部加入,麻烦了。

网友F:
还是算了吧,改改用脑过度不知要死多少脑细胞。暂时没用放一边先。

网友G:
可以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指导,我明天接上电,再接上个负载,旋转电位器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看看。

网友H:
励磁电流应该有要求的吧,,如果达不到会跳吧

网友I:
等待楼主的实验结果!

网友J:
放弃这种想法吧…

网友K:
应该不行,这是一个直流电机控制板和pLc一块控制直流电机用的,板子带反馈信号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直流马达没有接反馈线。(技术无边界,是故意骂我还是无心打错字?弱弱的问一句,楼主对所有人都这样说话吗?)
这个,搜狗打字有时就是如此,网络呀......

网友L:
用可控硅调速的吧?
楼主能搞出来是大家的福利,支持。

网友M:
貌似可行,带小功率负载应该可以吧1

网友D:
把直流调速器变成直流调压器,这个从原理上来说,当然可行。无可厚非。但是任何改装都要注意它的特殊性。只要解决好个性化的问题,实现其目的不难。

经常有把西门子直流调速器改成变频器的整流回馈单元来用的事。但都需要做些个性化的特殊处理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