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6):
一台采用三菱FX1S plc输出脉冲来控制步进电机实现定长裁切的机器,出现切断的长度不均匀,忽长忽短的情况,求助各位朋友帮忙分析一下产生的原因,谢谢。

网友A:
步进马达失步或者丢步,检查机械传动部件是否灵活,轴承是否损坏,或者让生产设备空载运转进行测试。

网友B:
会不会是步进丢步?

网友C:
检查一下机械故障

网友D:
先分清是机械故障还是电气故障,机械看看电机、丝杆等运动物件,电气看看有无丢步少脉冲,也有可能有干扰造成的

网友E:
可能是电机失步造成的,如果对裁切精度要求比较高的话,建议考虑更换伺服吧

网友F:
精度需求比较高的话,换伺服比较好。另外,这个故障可能和机械也有关系。

网友G:
如果排除了 丢步和机械问题,就要考虑信号干扰了,看看周围有没有变频器之类的干扰源

网友H:
1增大电机的加减速时间(在加减速时间太短且负载太大时容易失步)
2可以降低转速(也就是降低给定脉冲的频率)步进电机速度高时转矩降低,有可能会导致失步,
3步进电机停止时驱动器的使能(EN)端必须有使能信号,这样电机会处于制动状态,会防止惯性偏差

网友I:
引用 网友H:
1增大电机的加减速时间(在加减速时间太短且负载太大时容易失步)
2可以降低转速(也就是降低给定脉冲的频率)步进电机速度高时转矩降低,有可能会导致失步,
3步进电机停止时驱动器的使能(EN)端必须有使能信号,这样电机会处于制动状态,会防止惯性偏差

网友J:
引用 网友H:
1增大电机的加减速时间(在加减速时间太短且负载太大时容易失步)
2可以降低转速(也就是降低给定脉冲的频率)步进电机速度高时转矩降低,有可能会导致失步,
3步进电机停止时驱动器的使能(EN)端必须有使能信号,这样电机会处于制动状态,会防止惯性偏差
分析的很到位,如果精度要求太高的话建议换伺服吧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的分析,经仔细检查确认是机械负载过重造成的,更换大扭矩的电机就行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的分析,经仔细检查确认是机械负载过重造成的,更换大扭矩的电机就行了。
这样就是负载过重引起失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