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6):
新手,手上有一台台达的750W ASDA-B驱动器跟伺服电机用什么来驱动它?买了6轴的步进伺服通用控制板,但按说明接上线没反应,控制板脉冲输出是5V的,不知道这台达的是多少V的,如何驱动它?想学习,学习,求高人指点!
另有两套东方步进电机12N.M的   驱动器GTHB3-1
不知这两种能否共用控制器?

网友A:
既然使用这个伺服了,为何不把说明说下载个好好的看看呢;

网友B:
哦,台达B系列的伺服,开关量输入是DC24V的。不过如果是5VTTL电平的,少串点电阻值,也是可以的呀。光耦输入电流典型值15mA就可以了。关键是提供的输入信号,要有一定的驱动能力。否则触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