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单按钮控制设备点动,连续,停止 程序

楼主(2015-11-16):
采用自复位按钮开关X0控制灯Y0,点动开关灯随开关动作点亮和熄灭,连续按住开关5秒后灯持续点亮,在灯亮的情况下按动开关灯熄灭。采用PLC控制已实现,采用触摸屏控制还请高手分享

网友A:
采用纯继电器的电路都能实现,用PLC????????????????????????你逗大家玩呢

楼主:
只是整体设备的一小部分,难道楼上一个大型设备都采用继电器和电路控制?难道你在PLC控制中不会用到?讨论的只是一个方法而不是设备个构建,楼上有点本末倒置了,看来楼上是一位高手那楼上给出触摸屏的方案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是整体设备的一小部分,难道楼上一个大型设备都采用继电器和电路控制?难道你在PLC控制中不会用到?讨论的只是一个方法而不是设备个构建,楼上有点本末倒置了,看来楼上是一位高手那楼上给出触摸屏的方案吧
没时间整这些没用的闲事

网友B:
实际使用的小例子,不错。

网友C:
什么品牌的触摸屏?

网友D:
采用触摸屏很简单,将PLC程序中的X0替换为M0就可以了,屏画面上做个操作对象为M0的按键即可

网友E:
没事的时候搞搞这种还是挺不错的,活动脑子。

网友F:
楼主上的图中的M0不知用意是什么,不过要想用触摸屏控制的话,按6楼做法即可实现。

楼主:
我的意思是这个功能可以完全用触摸屏不用在PLC中再次编程实现吗?

网友D:
可以,麻烦些,要写脚本,你会的话当然不是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这个功能可以完全用触摸屏不用在PLC中再次编程实现吗?
这个离不开编程

楼主(2016-01-01):
回复 网友D:
我的意思是全部做到触摸屏中,触摸屏只做一个Y0的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F:
M0是自锁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