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5-11-16):
新安装的GX DELEVOP,打开工程时,出现如上提示,请问该怎么操作?谢谢

网友A:
你没有找到正确的路径,程序放到哪里了?

网友B:
如果有编好或保存的程序,选择其路径找到文件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直接打开程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直接打开程序的

网友C:
楼主把这个程序怎么放在桌面啊?如果系统出问题那可以会没有的啊。不要放在系统盘中。想要打开你的程序,把驱动路径改成你下面程序的那个路径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把程序放到D盘后就能找到了。可正常打开

网友B:
直接打开也可以,方便;
5楼的建议是对的,通常文件都不放桌面或系统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直接打开程序的
打前面那个图标,8kb的那个试试

网友D:
搜噶··
不
想
安
于
现
状
就
硬
着
头
皮
披
荆
斩
棘
、

楼主:
已解决。这个对话框其实是要你选择工程所在文件夹。我是存放在桌面的,在这里没有显示桌面选项。把工程文件移动到D盘或其他盘就可以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