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6):
如题,客户又发邮件给我了,语气中含着不满意的成分,邮件如下:
之前有跟你们提出需求,要求所有指令都不区分大小写,以防客户编译程序时因未区分大小写而出现无法控制治具的现象!
你们现在还没有更改么?
请尽快改进!上周B客户输入指令时治具不动作,就发了这么一封邮件给我,因为A客户给的指令是Help,B客户实验的时候可能是输入了help或是HELP,所以治具不动作,就让我改程序,十几条指令,如何处理?请教大家一下,欧姆龙plc如何能够不区分大小写进行无协议通讯,谢谢了!

网友A:
问问热线看看

网友B:
方法无外乎两种:
1.上位机端处理,把用户的输入指令全部转化为大写或者小写,这个应该实现简单点;
2.PLC端处理,通过ASCII码计算,所有"HELP"的格式都可以执行"帮助"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法无外乎两种:
1.上位机端处理,把用户的输入指令全部转化为大写或者小写,这个应该实现简单点;
2.PLC端处理,通过ASCII码计算,所有"HELP"的格式都可以执行"帮助"命令。
大神,help一共需要处理几种?我十几条指令,列出其中一条你看下Disengage LHS e85和check display angle像这些怎么区分?ACD计算有简单的方法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法无外乎两种:
1.上位机端处理,把用户的输入指令全部转化为大写或者小写,这个应该实现简单点;
2.PLC端处理,通过ASCII码计算,所有"HELP"的格式都可以执行"帮助"命令。
大神,help一共需要处理几种?我十几条指令,列出其中一条你看下Disengage LHS e85和check display angle像这些怎么区分?ACD计算有简单的方法吗?

强制转换为大写,不管你HELP,Help,hElp…………一律转换大写后处理,这样你的处理程序只要处理HELP这一种情况。

网友B:
ASCII码小写转大写减去32,大写转小写加32,在上位机端处理。

网友D:
这个需要打貌似没办法,只有相纸转码的可能吧

网友B:
因为A客户给的指令是Help,B客户实验的时候可能是输入了help或是HELP

不知道这个指令是不是在触摸屏或者工控机上输入的,可以用脚本来计算转换啊,ACSII码在"A"~~~~"Z"时+32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A客户给的指令是Help,B客户实验的时候可能是输入了help或是HELP

不知道这个指令是不是在触摸屏或者工控机上输入的,可以用脚本来计算转换啊,ACSII码在"A"~~~~"Z"时+32即可。
上位机(苹果mic mini)手动输入的,若是输入hELp呢,也能识别码,plc能搞定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A客户给的指令是Help,B客户实验的时候可能是输入了help或是HELP

不知道这个指令是不是在触摸屏或者工控机上输入的,可以用脚本来计算转换啊,ACSII码在"A"~~~~"Z"时+32即可。
上位机(苹果mic mini)手动输入的,若是输入hELp呢,也能识别码,plc能搞定吗
这种情况不符合输入逻辑,要么是全小写,要么是全大写,除非输入过程中误敲击大小写开关。

网友F:
好似与plc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