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能代替继电器的电路板子谁见过或用过?

楼主(2015-11-16):
能不能给我说说怎么个原理!这上面还有两部分!多的可代替继电器少的端子那两排接什么?有什么功能?

网友A:
1、单片机控制板,背面应该还有贴片芯片与贴片三极管的。
2、IO中转板,就是使用光电耦合元件与数字电路组成的门电路,将输入输出信号中转提供给核心控制器,比如PLC,也可能是IO扩展板,就是使用少量的IO数量,通过该板一定的算法,放大去控制翻倍的IO数量。

网友B:
那里能代替继电器了?

网友C:
这也就是个中转吧,不能算替代吧

网友B:
继电器的可以带AC220V负载,你接个AC220V上去,不炸才怪;

网友D:
这块应该是中转板吧。

网友E:
没用过,不晓得有什么用处,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网友F:
一个普通的中转板,搞单片机,电子的都会做这个玩意儿

网友G:
这个还应该有排线吧。

网友H:
都是开关量信号,少的那部分是带光电耦合隔离的,多的那是驱动器直接输出不隔离。正如2楼和4楼所言,没法代替继电器,它属于开关量的晶体管输出形式,不属于继电器的干触点输出形式。形式是不同的。

网友I:
这个难代替继电器吧!估计通流量不够吧

网友J:
这个代替不了继电器的,只能算是IO板

网友K:
照片能不能把电柜照全了啊?楼主?

网友L:
看着是个IO输入板。隔离信号的,这太机器可能有高的电磁波运行。

网友M:
就一转换板不能代替继电器。

网友N:
好像是TDA2003的吧

网友O:
以前接触过一个音乐喷泉  就是用这种控制的

网友P:
回复 网友B:
自动化控制中负载一般都是24V的吧  你硬要钻牛角尖的话 那继电器还能带380V的呢 方便实用才是硬道理! 懂?!

网友Q:
说代替继电器板有什么不妥?就似你使用晶体管输出PLC。
就是一个普通I/O板,在电梯箱里见过。

网友R:
那个集成电路看着是UC2003,你看下型号!如果是的话,这应当是一块IO放大板!

网友S:
这是一块输入端口扩展板。
功能:
1、口占输入端口数量。
2、增加输入端口能量。
3、用光耦合器隔离。
4、不能驱动继电器。

网友T:
隔离板,起保护作用~1

网友U:
这个好像是多路数进去编码后然后少几根线进PLC的吧  IO中转板

网友V(2016-01-01):
不是继电器

网友W:
转换板吧,数控车床有一个大概差不多的,利用光耦,三极管控制微型继电器,有微型继电器来控制接触器

网友H:
这个就是集电极输出型的开关信号。功能类似继电器。

网友V:
和继电器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网友X:
是信号隔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