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6):
变频器三相输出电流不平恒,驱动部分应该没问题。请问大侠们哪部分问题会引起这种故障??

网友A:
暧昧,相间差多少,多大机器。200KW的变频差3安两安的你就凑合着用吧

楼主:
补充一下,是45P的变频器,相间电流相差比较大,大概有十几安。

网友B:
有条件的话,可以换一块控制板试试。

网友C:
电机和变频器都要检查。电机的定子电阻是否一致?变频器的输出是否稳定?这两方面都要检查和确认。另外,三相电流不平衡,影响运行吗?什么现象呢?

楼主:
电机有抖动

网友A:
这种故障你应该先断开电机测变频器输出是否平衡,然后再判断故障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客户是河南的,原故障是开关电源不工作,因为电流检测板上有一个传感器短路引起的开关电源不工作,修好后上电开机运行正常。三相平恒,返给客户试机后出现了,三相电流不平恒的故障,客户现在把主板和驱动板发来了,但没查到故障。不在现场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好难哪

网友D:
既然在家上电运行三相平衡,正常。感觉问题出在电流传感器上。传感器全部换,同时查看电流检测电路后续处理电路。有时候,维修条件的限制,没有大功率的电机,或者没有带负载,电流小了,试不出问题。电流传感器挺乖得,小电流的时候输出正常,一旦电流大了,有隐蔽性故障。你都说了其中一个传感器短路了,寿命都是差不多的,其余的估计也快了。当然没到现场,只是揣测。

网友E:
应该是电流传感器的故障!

网友F:
若其他无问题,8楼可能说的有理;
三相输出电流不平衡,或可询问是如何测得的。

网友G:
 电流传感器问题占8成,另外的问题,是驱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