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6):
   面对市面上出现的越来越多的工业相机品牌,各相机厂商都给出了大量的相机参数,例如:相机接口、芯片类型、量子效应、帧率等。一般非行业内人士,在面对这些参数时往往会无所适从。根据长期的相机使用经验,同时结合这么多年和客户接触的情况,为大家总结出目前使用比较广泛的工业相机接口知识!

   目前,工业相机数据传输接口方式有很多种,包括CoaxPress、CameraLink接口、USB接口、Gige接口等。

   其主要性能比较如下表所示:

网友A:
USB3.0居然这么快啊,不过线缆太短了。

网友B:
学习了,视屏接口有哪些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USB3.0的速度即使增加到了5Gbits/s,但USB2.0线缆长度更长,功能低,并且,很多计算机只有USB2.0接口,现在选择USB2.0接口的会更多,但是高速相机市场使用USB3.0更加便捷

网友C(2016-01-24):
我所见到的用1394和Gige的比较多,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你们主要是用哪些机器?就我们科天健,使用的CameraLink接口、GigE接口、CoaxPress接口和USB3.0的接口都用,但1394接口的使用并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