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6):
就是plc输出这边不加中间继电器,直接接220v接触器。

网友A:
可以的。但是时间久了,曾经出现过输出点被烧掉的现象,不知道何原因引起。

网友B:
看接触器线圈功率大小。

网友C:
一般线圈的电流都不大的,可以直接带;
但短路了会直接烧PLC内的继电器;

网友D:
三菱PLC型号后面的字母:MR代表继电器输出,MT代表晶体管输出。楼主的PLC是可以直接接入220V电源驱动交流接触器的。但是要考虑一个问题,你的接触器动作频率是多大?有没有一秒钟动作2次以上?

网友E:
理论上带16个接触器线圈没问题,PLC内部继电器就要容易坏了,处置一个中继转换靠谱

网友F:
同意4楼

网友G:
接触器先全是大感性负载,断开时会对内部继电器触点产生电弧烧蚀,影响plc寿命,还是外加继电器过渡一下好。

网友H:
为了降低成本  这么做的不少

网友I:
还是加中继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菱PLC型号后面的字母:MR代表继电器输出,MT代表晶体管输出。楼主的PLC是可以直接接入220V电源驱动交流接触器的。但是要考虑一个问题,你的接触器动作频率是多大?有没有一秒钟动作2次以上?
接触器不需要频繁动作,谢谢

网友J:
建议安装空间够的话还是加个中继吧,哪怕是高仿的,亦或是水货继电器,都比你直接接接触器要好的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菱PLC型号后面的字母:MR代表继电器输出,MT代表晶体管输出。楼主的PLC是可以直接接入220V电源驱动交流接触器的。但是要考虑一个问题,你的接触器动作频率是多大?有没有一秒钟动作2次以上?
接触器不需要频繁动作,谢谢
那就简单了。
以前我们的设备,一秒钟动作2次左右,一天24小时(两班倒)下来,几个月或者一年下来,上百万上千万次的动作频率,你也知道,继电器内部就是个磁铁线圈+来回动作的触点的机械结构,金属还会存在金属疲劳导致的断裂情况,更何况一个微小的继电器?
所以说,结果就是PLC内部的触点频繁损坏,对策就是更换没有机械触点的电子开关元件,比如三极管,就得选用MT输出类型的PLC。

网友K:
可以直接用了,都是正品的话一年半载坏不了。

网友L:
最好还是加一个中间继电器。

网友M:
可以带的,不过当心会烧触点!

网友N:
中间继电器,B9接触器等小一点的完全没问题。

网友O:
如过说接触器的线圈电流不超2A,理论上是可以的,但在实使用中还很少见过plc输出不带中继的。

网友P:
哈哈
一个点带16个---多大接触器?多大都悬了。
一个点带一个----多大接触器?同时动作com端受的了吗?

网友Q:
我们在动作频率高或者是容量大的接触器与PLC输出间都是加一级电磁中间继电器的。

网友R:
我现在一般不选用继电器类型了,除非是全部带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