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6):
手里有一台腾龙的变频器,开关电源单独在一张小卡上,刚开始判断面板不亮是开关电源的问题,所以检测开关电源小板,更换了3844和431稳压芯片后单独给小板上电,3844芯片5、7脚有15V,5、8脚也有5V,但是把这张开关电源小卡安回主板上后在正常送电,3844的5、7脚电压有波动,从11V到15V频繁跳,导致5、6和8没有电压,面板无反应,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给小板的供电查查,包括二次供电,以及后级有没有短路。

网友B:
开关电源次级有短路了?

网友C:
带负载能力差,看看7脚供电电容,电流检测电路串联的电阻的阻值。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些都在那块小板上,我给小板单独上16V电,正常的,5、7和5、8都有电的,一装在主板上就不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准备明天再试,看看变压器以及驱动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可能,明天我再查查

网友D:
分别断开负载,能否起振,不要断开5v电压。

网友E:
应该是负载和供电上找突破口。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现在把变压器拿下来了,负载端也断开了,还是电压不稳,有波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现在把变压器拿下来了,负载端也断开了,还是电压不稳,有波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把变压器拿下来了,负载端也断开了,还是电压不稳,有波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把变压器拿下来了,负载端也断开了,还是电压不稳,有波动
那估计还是3844供电回路有问题!

楼主:
我现在把开关管1317拿下来测了一下,G和S导通了,是不是这个问题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