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数模转换问题求助

楼主(2015-11-16):
请问这个“开关设置”如何设置??请教各位大神啊!!感激不尽

网友A:
这个可以在这软件中直接点击选择,就是设置模块的一些工作特性,这个已经很直观了,不像之前用代码设置

网友B:
各通道可单独选择转换模式,很直观。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那各个输出范围对应0-4000的分辨率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我在PLC参数里设置的I/O为32点。当我在智能功能模块里添加时,如上图:Q64AD默认点数为16点,与在I/O里设置的32点冲突了,请问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程序是老工程师写的。他没有用到智能模块,我想在他的基础上改成用智能模块来代替。老工程师舍得AD,DA模块点数都是32点,或者说是他设置错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