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6):
由题目所述负载在短路时开关会跳闸吗?24伏电源是从开关电源引出经过一个2P的开关!

网友A:
开关电源有抗短路保护的功能。开关电源保护了,输出锁死了。所以没跳闸,也不会有输出了。

网友B:
正常的开关,需达到其动作电流才会跳闸;因此,所述负载短路,开关不一定会跳(与开关选型、电源输出限流等有关)。

网友C:
不会,开关电源有过流保护,他会自动关断开关管,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开关,需达到其动作电流才会跳闸;因此,所述负载短路,开关不一定会跳(与开关选型、电源输出限流等有关)。
说的很好

网友E:
开关电源输出短路,有的保护了,碰到点背的,开关管有可能炸,或者说开关电源芯片受到冲击,有可能损坏。毕竟短路对电路来说是大忌。

网友F:
开关电源负载侧一般不再装开关吧,本身有电子短路保护电路

网友G:
开关电源低压输出端一般的规则,只能安装熔断器,不能安装空气开关或者无熔丝断路器,除非是为了检修方便关闭电源的供应。

网友H:
有的开关电源断电接着重启都有保护

网友I:
如果开关电源做多路输出,且其中一路断路器跳闸电流小于开关电源短路最大电流,有可能跳闸有可能不跳闸(例如40A输出开关电源输出其中一路是2A断路器,此时2A回路短路有可能跳闸)

网友J:
好点的开关电源短路啥事都没有,短路就不工作,指示灯不亮。比如欧姆龙的

网友K:
什么都不能一慨而论。

网友L:
开关电源都有短路过流保护,短路无输出电源。

网友M:
开关电源可以,整流桥估计  就完了

网友N:
空开不会跳闸,24v会保护。

网友O:
看开关电源的保护情况。

网友P:
要是用普通开关
十之八九不会跳

网友Q:
看你是多大的电源,,用的多大开关啊

网友R:
看情况而定,有的会保护,有的会跳。

网友S:
一般会很少会考虑到直流24短路的情况吧

网友T:
选择直流开关

网友U:
要是短路的话开关电源应该保护呀。

网友V:
开关电源的保护很全的了。

网友W:
好的开关电源会自己关闭输出

网友X:
开关电源有保护功能

网友Y:
看你电源和开关的造型了。

网友Z:
开关电源会打嗝。

网友AA:
回复 网友Z:
还成精了

网友AB:
发生在昨天的事,欧姆龙S8VK系列开关电源24V和0V短路,整条电缆线烧的冒烟,铜丝基本上都露出来了,我还一直以为它有自带保护功能...

网友AC:
回复 网友AB:
感觉不少完全短路,我们用的电源有短路保护的,但也出现过烧线的情况,应该是还有负载的,但阻止很小没到电源保护阈值然后电缆发热

网友AD:
不要太迷信开关电源保护能力,有的开关电源在短路去掉后回复供电,有的半残,有的住院,还有的报销

网友AE:
开关电源有短路保护功能,短路后输出指示灯会闪亮,长时间的话开关电源会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