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6):
小弟在调试三肯-I的机子时,碰到风扇不转,之后听了同行的意见后吧CD099=3后,风扇就转了。但是转了一会儿就停止了。(后根据说明书发现CD099根本就没有设置成3的说明,难道这是内部参数?)请各位帮忙解决一下这个难题。谢谢。

网友A:
这个系列是老款的机器,你没有说明书吗?应该有个参数可以控制风扇的运行状态。

楼主:
说明书上没有说明=3时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