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6):
我公司热能中心一台西门子s7一200 CN的plc一上电sF/DIAG和sT0p指示就亮,RUN指示灯不亮,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毛病,请高手指点一下迷精。

网友A:
状态开关是不是位置打错了

网友B:
上图吧,这么简单一说,很难下手的。

网友C:
能联机吗?

网友D:
万能的互联网可以帮助你:
http://www.doc88.com/p-9072058222092.html?=323978813

网友E:
开关拨到RUN位置了吗

网友F:
能联机的话把程序清楚了看一下,还是这些就直接送修吧;

楼主:
开关拔到到哪儿都一样

网友F:
SF灯与开关位置无关;
还是刚才说的,先看还能不能联机,不能连就直接送修或换CPU板;
能连上把PLC程序清空一下,如果能运行就可以了,清空后还是SF亮还是要送修;

网友G:
引用 网友F:
SF灯与开关位置无关;
还是刚才说的,先看还能不能联机,不能连就直接送修或换CPU板;
能连上把PLC程序清空一下,如果能运行就可以了,清空后还是SF亮还是要送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