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6):
各位高手,请问三菱fx2n-64mr与tk6070ip用哪种型号的通讯线。

网友A:
买这个触摸屏的时候会专门配送一根线的,具体型号我记得不太清楚了,可以咨询一下供应商

网友B:
TK与老的MT500连FX2N的电缆是一样的;

网友C:
在威纶的官网有《HMI-PLC连接手册》下载,里面有接线图的。

网友B:
下次记得购买时让代理商配好对应的PLC电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