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6):
小弟,最近段时间在一个项目调试,微波车检器通过232协议,在经过232/485转化模块后接入ABB PLC上传到上位机。
小弟在232接口处能检测到报文数据,在转换模块后面就收不到任何数据。推断是转换模块坏了,故将另外一个转换模块换上,还是收不到数据,不可能两个转换模块同时坏掉吧,恳请各位大神们给小弟出出主意。

网友A:
我没遇见过转换模块坏的,倒是接线会影响通信,必要的话,a.b,gnd都接好吧,试试看。gnd接485通信线屏蔽层。

楼主:
连接方式是这样的,微波车检器下来是一个232的9针母口,后面接了一个9针公口转换头,再后面接是232/485转换模块,后面接个端子排,就接两根线正 负  这样的话 接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

网友B:
是不是驱动没安装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连接方式是这样的,微波车检器下来是一个232的9针母口,后面接了一个9针公口转换头,再后面接是232/485转换模块,后面接个端子排,就接两根线正 负  这样的话 接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

网友C:
小弟在232接口处能检测到报文数据,在转换模块后面就收不到任何数据。看到这句先问楼主:在转换模块后面是怎么联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驱动都装好了的,485转换线也是好的,现在推断是转换模块坏了,但不可能两个同时坏掉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转换模块后面有个端子排,用两根线连接至485转USB转换线的端子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转换模块型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转换模块型号
应该是质量问题,买个好的吧,不要可惜那一点银子。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意思是这个转换模块很次咯  哈哈

网友D:
应该没那么容易 坏的,两种原因:一种是这种转换模块质量太差,另一种是线路有一场,容易干扰引起这线路损坏

网友E:
RS232转RS485转换模块也有廉价和高价之分的,区别就是用料和稳定性。
建议楼主购买几百块钱的有源RS232转RS485转换器回来测试一下,或者直接使用RS232连接PLC的通讯端口。

网友F:
看到现在,感触,似乎楼主没说清问题?大家没看清问题?
楼主是不是这样用:微波检测仪的232口---232/485转换模块---ABBplc485口---?接口---上位机(计算机?)
不知楼主在这个链接中是不是一个个解决相关问题,现在好像专注232/485转换模块了,这种模块线接对了没什么,就像楼主说的二个都不好,人品太差了,不可能吧。
模块好检测一下就是了,你这里要解决的问题还挺多,包了归墩就是接线,程序。接线就4处,程序2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转换模块后面有个端子排,用两根线连接至485转USB转换线的端子上
端口com设置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到现在,感触,似乎楼主没说清问题?大家没看清问题?
楼主是不是这样用:微波检测仪的232口---232/485转换模块---ABBplc485口---?接口---上位机(计算机?)
不知楼主在这个链接中是不是一个个解决相关问题,现在好像专注232/485转换模块了,这种模块线接对了没什么,就像楼主说的二个都不好,人品太差了,不可能吧。
模块好检测一下就是了,你这里要解决的问题还挺多,包了归墩就是接线,程序。接线就4处,程序2处。
是这样的,我是想先用串口助手来检测微波是否能发送数据,所以精力一直都在232/485转换模块后,我是把485转USB转换线接在转换模块处的。还没有检测后面PLC等这些内容,我是要确定微波设备端能正常发出数据了,在进行后续PLC等等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E:
RS232转RS485转换模块也有廉价和高价之分的,区别就是用料和稳定性。
建议楼主购买几百块钱的有源RS232转RS485转换器回来测试一下,或者直接使用RS232连接PLC的通讯端口。
只能试一试有源的了,PLC柜子离微波较远,不方便直接232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转换模块后面有个端子排,用两根线连接至485转USB转换线的端子上
端口com设置是否正确?
这个是设置对了,根据设备管理器里面来确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没那么容易 坏的,两种原因:一种是这种转换模块质量太差,另一种是线路有一场,容易干扰引起这线路损坏
您说的另一种是指磁场??一般那些环境会导致产生磁场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RS232转RS485转换模块也有廉价和高价之分的,区别就是用料和稳定性。
建议楼主购买几百块钱的有源RS232转RS485转换器回来测试一下,或者直接使用RS232连接PLC的通讯端口。
只能试一试有源的了,PLC柜子离微波较远,不方便直接232测试
竟然还使用了USB转RS485模块?才通过RS485转RS232?两级转换呀,不稳定的呀。干嘛不直接使用USB转RS232模块?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到现在,感触,似乎楼主没说清问题?大家没看清问题?
楼主是不是这样用:微波检测仪的232口---232/485转换模块---ABBplc485口---?接口---上位机(计算机?)
不知楼主在这个链接中是不是一个个解决相关问题,现在好像专注232/485转换模块了,这种模块线接对了没什么,就像楼主说的二个都不好,人品太差了,不可能吧。
模块好检测一下就是了,你这里要解决的问题还挺多,包了归墩就是接线,程序。接线就4处,程序2处。
是这样的,我是想先用串口助手来检测微波是否能发送数据,所以精力一直都在232/485转换模块后,我是把485转USB转换线接在转换模块处的。还没有检测后面PLC等这些内容,我是要确定微波设备端能正常发出数据了,在进行后续PLC等等检测
你为什么不先用232将通讯搞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RS232转RS485转换模块也有廉价和高价之分的,区别就是用料和稳定性。
建议楼主购买几百块钱的有源RS232转RS485转换器回来测试一下,或者直接使用RS232连接PLC的通讯端口。
只能试一试有源的了,PLC柜子离微波较远,不方便直接232测试
竟然还使用了USB转RS485模块?才通过RS485转RS232?两级转换呀,不稳定的呀。干嘛不直接使用USB转RS232模块?
是这样的,微波设备下来是232传输,因为离PLC柜子有几百米,就必须的转换成485传输。我现在是想检测微波出来转换成485的信号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到现在,感触,似乎楼主没说清问题?大家没看清问题?
楼主是不是这样用:微波检测仪的232口---232/485转换模块---ABBplc485口---?接口---上位机(计算机?)
不知楼主在这个链接中是不是一个个解决相关问题,现在好像专注232/485转换模块了,这种模块线接对了没什么,就像楼主说的二个都不好,人品太差了,不可能吧。
模块好检测一下就是了,你这里要解决的问题还挺多,包了归墩就是接线,程序。接线就4处,程序2处。
是这样的,我是想先用串口助手来检测微波是否能发送数据,所以精力一直都在232/485转换模块后,我是把485转USB转换线接在转换模块处的。还没有检测后面PLC等这些内容,我是要确定微波设备端能正常发出数据了,在进行后续PLC等等检测
你为什么不先用232将通讯搞通?
微波下来232通讯是通的

网友F:
回复 楼主:
哪就简单啦,就差一个232-485模块问题,线---就近试。数据发送-----给485留时间

网友G:
这类模块很少坏的
就是通讯质量的问题了
有源的能好些

楼主:
回复 网友F:
没太听明白您的意思,请详细说哈么?

楼主:
回复 网友G:
哦哦 厂家给我寄了两个有源的了  这样就能确定看看是不是模块坏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会不会是转换模块与我测试的485转USB 转换线不兼容这个问题呢

网友F:
回复 楼主:
你是在微波跟前试的485吗?---,衰减,干扰,时序.....
时间问题----485与232时序不同,485类似对讲,232类似电话。可先用422试,不通再找模块,线路,干扰,使用有源模块.....
我一般都先在工作室调通,保证通讯协议/配置没问题。

网友C:
通信距离有几百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信距离有几百米啊
可能一两百米吧

网友H:
你可能在公母头对插那块看下,因为RX和TX互插给对换下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H:
好的  可以试试看

网友I:
看看线接错没?应该没那么容易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好的,我在检查哈

网友J:
换有源的应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换有源的应该就好了。
好的,今天我是准备去换个有源的试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感谢友友们  是232与232/485之间的连接头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