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6):
485与485通讯是用直连线还是交叉线?485与232通讯是用直连线还是交叉线?
请大神们为小弟指导一二

网友A:
485和323是两种通讯模式,不能混为一谈吧?
\对于这个也不是很了解我,表示,对于232和485,最好分开对待,别当做同一概念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假设这种情况,一个设备出来232传输,在232接口和后面的转换模块间,接直连还是交叉呢?

网友A:
一般这种情况,应该是有两个端口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的,232那是一个9针母口,转换模块那也是哥9针母口

网友B:
那要看你设备的口,,与串口是怎么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转换模块后面端子排两根线直接接PLC上了

网友C:
交叉线是指屏蔽双绞线吧。通讯电缆当然是屏蔽双绞线最好。

网友D:
直接连上就好了。。。

网友E:
还是继续另一个9问题?
你不是用232调通了吗?
看脚定义接线。

网友F:
485 一个收 一个发
232多个地,有些可能要接rs cs之类的 不一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连上就好了。。。
不用区分要直连还是交叉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485 一个收 一个发
232多个地,有些可能要接rs cs之类的 不一定
哦哦哦,有点深奥哦,我百度说,同类型用交叉,不同用直连

网友G:
485两线制的直接连就是了。三菱4线的那种才要交叉。

网友H:
不就是TX对RX,RX对TX吗

网友I(2016-07-03):
我只知道两个西门子S7-200的RS485口之间用直连线,3-3-,8-8,5-5;实践证明两者可MODBUS通讯。

网友J:
实际实验下就知道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485与485通讯是用直连线还是交叉线?485与232通讯是用直连线还是交叉线?
请大神们为小弟指导一二
RS485接线原则是:彼此的发送/接收+信号相链接、彼此的发送/接收-信号相链接
一般用的介质双绞屏蔽线

网友L:
485跟232间转换,我记得是要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