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5-11-16):
新人入手,编写小程序后  将硬件和梯形图下载时老是跳出来:“在线:到适配器的通讯链接损坏”怎么破?求大神帮忙啊  万分感激

网友A:
有实体plc的情况下通信线缆有问题,没有plc的话请安装仿真软件

网友B:
不晓得仿真软件是不是万能的

网友C:
说下你是用什么品牌型号的PLC,如果你有备品数据线换一条试试

网友D:
能否再说明白点,具体的型号与名称

网友E:
问题不详细说下吗?

网友F:
通信设置不对,仔细研究一下,另外楼主的描述实在太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我有个300的plc   通信线缆我用万用表打了一下  只有2、3、5号是通的  是不是要全部导通才是好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麻烦   怎么检查通信线缆是不是好的呢   换了一个也还是不行  用仿真软件可以下载进去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是西门子300的plc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好  我用的是西门子300的plc   编好程序后能在仿真软件里下载运行  但是不能下载到plc中  会显示“到适配器的通讯链接损坏”   我检查了下通讯线缆  用万用表打了一下   2号和3号能正常导通  5号连接另一端是6号导通   其他的都不导通 不知道是不是线缆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好  我用的是西门子300的plc   编好程序后能在仿真软件里下载运行  但是不能下载到plc中  会显示“到适配器的通讯链接损坏”   我检查了下通讯线缆  用万用表打了一下   2号和3号能正常导通  5号连接另一端是6号导通   其他的都不导通 不知道是不是线缆有问题

网友G:
你用的是啥编程电缆?

楼主:
回复 网友G:
RS485吧

网友F:
在线的话检查下通信设置,离线则安装离线仿真软件 。

楼主:
回复 网友F:
麻烦问下  在哪里设置   设置成什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