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6):
整流桥便宜 开关电源电压稳定,但是像控制电磁阀 电磁制动器这类线圈类负载是不是用整流桥足矣?没必要用开关电源浪费

网友A:
要看多大功率,一般功率大用开关电源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一般多大的功率适合用整流桥呢?

网友B:
以前有家单位,用的是整流桥,之后看到都是开关电源
我也想了解下这两者之前应用的区别

网友A:
整流桥发热大,个人认为整流桥如不强制风冷(风扇),不适合300w以上,个人意见。

网友C:
考试虑成本就用用整流桥加保险丝就可以,有钱用开关电源当然更好了

网友D:
电磁阀 电磁制动器这类线圈负载,也有使用电压规格之分的,有高压,也有使用低压,有交流,也有使用直流。
不过对于制动或者刹车之类的线圈,一般直流应用最多。

如果楼主说的是低压的直流负载类型,桥式整流器需要配套古老并且笨重的线圈式降压变压器来进行使用的,而开关电源的出现,就是为了淘汰这种古老的降压整流技术而发明的。
所以说,开关电源的低压供应技术!才是应用的主流技术。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哦 我机床里面本身就有控制变压器  由此看来还是用整流桥 经济实用些

网友E:
整流桥电路简单,开关电源完整成套;应用中均需注意质量保证。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电磁阀 电磁制动器这类线圈负载,也有使用电压规格之分的,有高压,也有使用低压,有交流,也有使用直流。
不过对于制动或者刹车之类的线圈,一般直流应用最多。

如果楼主说的是低压的直流负载类型,桥式整流器需要配套古老并且笨重的线圈式降压变压器来进行使用的,而开关电源的出现,就是为了淘汰这种古老的降压整流技术而发明的。
所以说,开关电源的低压供应技术!才是应用的主流技术。

是啊,这才是开关电源的主要优点所在。

网友G:
开关电源价格贵些,性能好些,整流桥价格便宜,散热不太好,容量小些。

网友H:
直接AC24V的电磁阀。

网友I:
开关电源还是好些吧,价格也不贵,用整流桥还要配电压器!

网友J:
肯定是开关电源好啊,,不贵几十元一个

网友K:
电磁阀用整流桥就可以,没必要用开关电源。

网友L:
如果是我,就是用便宜的,整流桥能满足使用要求,当然用整流桥。特别是电磁阀,吸合-保持-释放的过程和稳态,对电源电压的要求不高。没问题呀。

网友M:
现在国产的开关电源价格也不贵的;

网友N:
我们的做法是:plc用开关电源带,电磁阀用整流桥带。
安全可靠。

楼主:
回复 网友N:
我现实中也是这么做的

网友O:
引用 楼主:
哦 我机床里面本身就有控制变压器  由此看来还是用整流桥 经济实用些
如果已有变压器,负载对电压精度不高,用整流桥是最好的,因为简单可靠。开关电源的主要优点是重量轻体积小,但复杂使用元件多,因而可靠性差。我们的设备上用的是ABB的开关电源,经8年使用后已开始不断损坏,每年都会更换几个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