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6):
前提:三菱GOT1000系列+三菱PLC,设备运转中,使用正常。
希望:用笔记本电脑连接三菱PLC,取代GOT,使用现成的GOT工程软件,实现设备操作。

问题1:听说有GT Simulator3模拟器,但是模拟器可以操作实际的设备让其动作吗?
问题2:电脑里装了GT Designer3,官网下载的,600M,说明是写了包含GT Simulator3,可是安装了以后打开还是提示[没有安装GT Simulator],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在电脑装组态软件就可以控制PLC了,我这有一台设备就是这样做远程控制的
画面要重新编辑吧

网友B:
电脑安装GOT软件,然后将GOT程序下载电脑,电脑连接PLC打开电脑GOT软件界面,用鼠标就可以操作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提:三菱GOT1000系列+三菱PLC,设备运转中,使用正常。
希望:用笔记本电脑连接三菱PLC,取代GOT,使用现成的GOT工程软件,实现设备操作。

问题1:听说有GT Simulator3模拟器,但是模拟器可以操作实际的设备让其动作吗?
问题2:电脑里装了GT Designer3,官网下载的,600M,说明是写了包含GT Simulator3,可是安装了以后打开还是提示[没有安装GT Simulator],这是为什么呢?

你需要安装gt soft软件并授权,因为该软件销量太小所有几乎没有盗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提:三菱GOT1000系列+三菱PLC,设备运转中,使用正常。
希望:用笔记本电脑连接三菱PLC,取代GOT,使用现成的GOT工程软件,实现设备操作。

问题1:听说有GT Simulator3模拟器,但是模拟器可以操作实际的设备让其动作吗?
问题2:电脑里装了GT Designer3,官网下载的,600M,说明是写了包含GT Simulator3,可是安装了以后打开还是提示[没有安装GT Simulator],这是为什么呢?

你需要安装gt soft软件并授权,因为该软件销量太小所有几乎没有盗版。
发现过该软件补丁,但没抓住,可惜了。

网友E:
在线模拟基本都有时间限制的

网友F:
1000系列的屏需要 GT SoftGOT 1000版本3软件及USB接口的授权密匙:GT15-SGTKEY-U。
这个价格应该不便宜的,不比一个屏便宜。

网友G:
成本会上去吗?

网友H:
看6楼、3楼回复,费用较高;设备运转正常,而用笔记本代替的理由。
其余提供的方法,不知是否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成本会上去吗?
成本肯定会上去的,不如买一个屏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