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6):
直流母线串霍尔传感器的作用是什么?用来检测直流母线电流?还是检测直流母线电压?

网友A:
应当是检测电流吧。

网友B:
我想当然是检测电压了。因为直流母线的电流与交流侧是有严格对应关系的,所以一般都是把检测电流置于交流回路里,而直流母线的电压监控是很重要的,所以在直流侧要加一个电压检测比较好。

其实,看一下霍尔传感器的接法就知道了,如果是穿孔的,一般都是检测电流的,而如果是串电阻再经过霍尔传感器的,就是检测电压的。

网友C:
霍尔有电压也有电流,以前没注意,不过一般都是测电流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