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7):
踩好幾腳才能一個週期,請問是離合器的毛病,還是電磁鐵的原因。

老電磁鐵還有吸力,為什麼換上新的就能好呢?    老電磁鐵如果線圈壞了,也情有可原,但是線圈沒壞,也沒法檢測吸力。請問吸力是變小了,還是其他原因

网友A:
离合器的情况,应当同时检查了吧;如果换下电磁铁即好,又没看到导线接触不良 以及其他原因,则可判定原电磁铁不良。

网友B:
老電磁鐵還有吸力,為什麼換上新的就能好呢?如果阀芯卡阻,电磁铁有吸力也不好好使啊。

网友C:
就是牵引电磁铁故障。

网友D:
事实换上能用了就已说明旧线圈磁性比新的差,或不良

网友E:
这个要仔细检查一下了。

网友F:
电磁阀是将电能转化为机械能的装置,所以存在线圈和机械动作机构。
当故障的时候,就会存在电气故障与机械故障,请进行检查并严格区分开来。

网友G:
老的电磁阀基本上可以判断是芯子卡住了。

网友H:
这个电磁铁里面有个电容和一个线圈、没其它东西了、另外这种离合器很危险、我以前的公司很多这种设备

楼主:
回复 网友G:
踩脚踏时,老的电磁阀
也有吸得意思,就是吸不下来

网友I:
如果电磁阀没有问题的话,看看机械传动部分有没有问题吧!